有一个符号不认得

楼主(2018-05-16):
图纸中有一个符号,圆圈里有一个黑色的三角,是什么标注???

网友:
若是在尺寸前面,可能是重要度的标志吧,若是在焊接部位,可能是焊缝结构的表示方式

网友:
上图看一下

网友:
看到过,同事之前还讨论了,没有大家都认同的说法,求科普

网友:
G下面 3个三角形 啥意思 平面度?

网友(点评):
表面要磨加工。

网友:
我去 原来是 旧标准  粗糙度的标法

网友:
轴径的棱圆度

网友:
具體不知道,記得有壇友問過好像

网友:
这个是台阶的地方要有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