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主轴冷却机选择

楼主(2018-05-16):
电主轴17KW,冷却机功率怎么定啊,选多大的制冷量的冷却机?求助大神

网友:
主轴有制冷量要求,冷却机有制冷能力参数,一一对应就行。

网友:
多问几个冷却机的供应商不就行了么,关键是你要拿到主轴的发热情况的数据。

网友:
如果做一般的东西,用温差变化量大点的没有问题。如果是做高精度和光洁度的东西,那就要用变化量在0.5度的变频冷却机。

网友(2018-08-27):
电主轴选择的时候制冷量一般按照主轴电机功率的30%选择

网友:
基本都按照楼上的预估一下

网友(2021-12-18):
学习一下,是不是与机床使用环境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