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螺纹牙型向一边偏斜

楼主(2018-05-16):
台机法拉克系统车螺纹牙型向一边偏斜。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可能是刀具问题,刀尖与加工表面不垂直

楼主:
D:\My Documents\My Pictures

网友:
刀具中心与工件轴线不垂直,楼主可以在装刀具的时候用直角尺检测一下和工件的垂直度,有偏差的话可以立即做调整,如果是手磨的螺纹刀,就用螺纹样板找垂直度

网友:
乱牙了吧已经,数控机床乱牙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有好几种别的可能,

1.刀具没夹紧,导致刀具移位,从而乱牙

2.工件没夹紧,导致工件位移,从而乱牙

3.程序有问题,导致加工时位置偏移

4.机床问题,传动件松动

网友:
螺纹刀度数不对,要不就是刀装斜了

网友:
可能牙刀柄角度不对

网友(2018-07-04):
跟随学习一下,会不会是编码器的问题啊

网友:
绝不会是编码器问题,编码器在车螺纹中决定螺纹的起点,和进给轴的联动,决定螺纹导程。所以,只要零件不送,螺纹不会乱。

网友:
会不会是工件没有夹紧

网友:
三角螺纹就是仿形法加工,如果螺距正确,基本就是刀具问题了。

网友:
检查一下刀杆、刀具的安装是否和工件垂直,如果歪了加工过程到工件上的形成不一样,螺纹就会歪

网友:
这个车床以前车过螺纹没有?会不会是出厂参数没有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