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薄板自动化上下料讨论

楼主(2018-05-16):
       铝板最大在1000*800以内,厚度0.8~1.5,现在用双坐标加真空吸会出现吸痕和轻度变形问题.不知哪位大神有做过类似项目给个建议

网友:
所谓无痕实际上取决于三个方面:
    A、吸盘材质、规格;
    B、物料表面;
    C、环境
脱离以上三个方面谈无痕都是假的。因此需要选择无痕材质的薄板抓取吸盘。

1. 避免形变需要增加吸盘数量,此时要的不是大吸盘,而是多个小吸盘;
2. 无痕需要选用无痕材质,薄板需要专门的薄板抓取吸盘:
3. 板上一般会有油,吸盘需要防滑设计。

推荐瑞典PIAB薄板防油防滑摩擦吸盘:

BFFT吸盘是超薄金属钣金 (0.6 - 0.8 mm) 的最佳选择,能够有效避免在钣金表面上留下凹痕,尤其适用于平整或非平整/弧形表面以及要求缓冲杆的应用,例如卸垛应用。此外,平坦的内撑板(采用双硬度材料制成,消除凹痕风险)也可以确保吸盘在任何方向上都能够稳定移动、可靠抓取。DURAFLEX®吸盘采用专门研制的无痕材料制成,将橡胶的出色弹性和聚氨酯的超强耐磨性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不会在物体表面留下任何印迹,同时还具有无与伦比的弹性记忆效应。

网友(点评):
物料表面都是很干静的,在无尘车间里面,多谢支招

网友A:
改造吸盘,增大面积减小压强,吸附面增加支撑和保护防止变形和摩擦

网友B:
方向没问题吧,大不了吸起来后放在一个支撑机械手上
人家玻璃、液晶面板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造吸盘,增大面积减小压强,吸附面增加支撑和保护防止变形和摩擦

也有想过这样改良变形,但是吸痕还是会有点

网友(点评):
用网,软包,减小负压,人家吸纸都不会变形,无非就是负压正好,吸头材料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向没问题吧,大不了吸起来后放在一个支撑机械手上
人家玻璃、液晶面板都没问题

主要是吸痕难解决

网友C:
考虑吸盘上增加缓冲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考虑吸盘上增加缓冲膜

吸盘轴上本来有弹簧缓冲了,主要是盘与产品接触的地方有吸痕

网友:
选用无痕吸盘

网友(点评):
有用过嘛?要多久清洗一次呢?

网友:
吸只提供動力,基準加輔助  可行

网友:
轻度变形的问题就是吸力太大把铝板吸变形了,减小真空度试试,还不行的话就得换大吸盘,有吸盘印的问题你可以在吸盘上加装布套,隔段时间更换一次。

网友(点评):
现在就是加的布套,但是时间长了还是有点痕

网友D:
你这种完全可以参考液晶面板生产过程中,机械手抓取液晶面板的结构,在液晶面板生产中,一般一张液晶板在0.8mm厚度,大小在2m*3m,他们采用的一种钢叉结构,然后在钢叉上面,每一条叉上面放置了很多吸嘴。吸嘴采用的软材料,而且压力不大,防止液晶板变形,选用好的吸嘴压力不大,肯定不会出现压痕。你这个是压力太大了,不但变形还有压痕。采用分散的方式多放吸嘴,每隔吸嘴的受力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种完全可以参考液晶面板生产过程中,机械手抓取液晶面板的结构,在液晶面板生产中,一般一张液晶板在0. ...

嗯.我感学吸盘有点少了

网友E:
大直径无痕吸盘     要平的那种  长得跟圆饼那种  折边5MM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直径无痕吸盘     要平的那种  长得跟圆饼那种  折边5MM不到

有用过这个类型的吸盘嘛?我这里用的是普通的,希望给个购买路径

网友(点评):
看公司性质吧,主流吸盘上千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直径无痕吸盘     要平的那种  长得跟圆饼那种  折边5MM不到

是这个样子的嘛,会不会用久了有灰尘贴上面后面还是有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个样子的嘛,会不会用久了有灰尘贴上面后面还是有痕?

类似这种的,不好的材质,还可以买个布袋套下

网友:
减小吸盘大小,增加吸盘数量,可减小变形

网友:
薄薄的板材在抓取治具吸起状态,有吸取点的位置能保证其状态,但其余位置会受重力的影响会严重下垂,因此对于薄板来说,如果要保证其整个面平整,只有通过增加吸盘的方法了。

网友(点评):
现在是200*200就有一个吸盘了

网友:
楼主有解决方案了吗?

网友:
无痕吸盘可采用smc的,这家有专门针对痕迹做的特殊处理吸盘,像nbr吸盘镀膜和采用peek附件解决痕迹问题。找个供应商问问就行!

网友(点评):
好的,我了解下,谢谢

网友:
非接触性吸盘   了解一下

网友:
非接触式吸盘你可以去了解一下,不接触工件,利用空隙气流负压原理,适合薄片极软或者光盘(不能有压痕的)我们家用的SMC的,价格偏贵,您也可以了解下其他品牌的同功能产品

网友:
试用非接触式真空吸盘看看

网友:
非接触式真空吸盘好像会转动。

网友(点评):
要加限位的,这个不难

网友:
加调节开关,控制吸力大小,我们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点评):
变形还好解决,主要是吸盘留下的污痕

网友:
试过海绵吸盘么?
为什么你们有的人说换大吸盘会好呢?理解不了。
我是觉得换密集小吸盘或者海绵吸盘,加减小真空度挺可行。

网友(点评):
大吸盘是感觉不太好,密集小吸盘应该好点

网友:
主要是吸盘的数量和分布,要不然就直接使用平板吸附,开孔表面贴胶皮或者包胶的方式

网友(点评):
胶之内的作表面,用久一点就会有吸痕在上面了

网友F:
过程太复杂三下两下说不清楚,找一个太阳能生产厂家,借鉴一下他们单晶硅片上下料方式。单晶硅片上下料方式和你这个很像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过程太复杂三下两下说不清楚,找一个太阳能生产厂家,借鉴一下他们单晶硅片上下料方式。单晶硅片上下料方式 ...

嗯,谢谢

网友:
有吸痕说明力大了 可以增加吸盘减少单个吸盘的吸力

网友:
记得smc有一种海绵吸盘可以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