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3D打印一款经典车模

楼主(2018-05-16):
想3D打印一款经典车模,因为自己能力有限,就去网上下载了三维图纸。打开后发现是曲面建模,打印机无法识别,将曲面转为实体也没有成功,模型如下,有哪位大神可以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这不是经典富康吗?既然有曲线,你拉伸拉伸不就好了,我电脑不行,玩这个会卡死

网友B:
一般3D 打印都有厚度要求,你的模型转换为实体看一下其他地方有没有问题,一般满足厚度都可以打印的

网友C:
?是建模有问题还是打印有问题?sw建模有点难度,换软件试试,打印应该不是难事吧,另存为STL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经典富康吗?既然有曲线,你拉伸拉伸不就好了,我电脑不行,玩这个会卡死

单独特征打不开啊。。。曲线没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建模有问题还是打印有问题?sw建模有点难度,换软件试试,打印应该不是难事吧,另存为STL格式

太薄了  而且全部中空,打印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3D 打印都有厚度要求,你的模型转换为实体看一下其他地方有没有问题,一般满足厚度都可以打印的

请问怎么转换为实体??有的地方缝隙太大。

网友D:
用Ug曲面缝合能变成实体。缝隙缝合不了可以增大误差值。实在太大就只能补面再缝合了。    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Ug曲面缝合能变成实体。缝隙缝合不了可以增大误差值。实在太大就只能补面再缝合了。    可以试试

好的,谢谢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转换为实体??有的地方缝隙太大。

如果是曲面了,像另一个楼主说的一样,先把曲面缝合,然后曲面加厚,这样曲面就成为实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