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机器人导轨如何保证安装精度

楼主(2018-05-16):
如图片上的机器人导轨(也叫机器人第七轴),比方说我现在要30米的导轨,分段安装,怎么保证导轨的直线度呢?还有地面的高低起伏不平导致的平面性呢?

网友:
就是调整了,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

楼主:
都别打酱油啊,给个法子啊?

网友A:
除了加工零件的精度,剩下的就是现场安装调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加工零件的精度,剩下的就是现场安装调试了

比如怎么调试啊?怎么安装?能不能大概说个法子。

网友B:
是不是靠的底部基板的精度

网友A:
水平仪,卡尺,测尺寸,调地脚,垫块,如果滑轨分段,注意滑轨接口的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平仪,卡尺,测尺寸,调地脚,垫块,如果滑轨分段,注意滑轨接口的加工,

这些,我大概都知道点。以前挪过车床,知道一些。但是这么长的,拼接安装还真是没有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靠的底部基板的精度

感觉应该不是,因为你加工的精度再高。但是地面没办法保证啊。

网友C:
用激光准直仪测量直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激光准直仪测量直线度

大哥,你讲的这个东西好高端啊。

网友D:
安装底板上预留定位销孔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整地面?

怎么整?方案啊?况且现在地面是已经做好的一般地面。你不要指望多么平整了

网友:
线轨安装不是很简但吗?主要看机加工精度保证。这个跟你的运动速度,负载 跨度远近等等都有关系。所以相应的安装方式也有区别。一般是用平尺校正。

网友:
机器人底座找水平,水平找好以后再做其他的工作,如果不正,可以通过底座底下的垫块来调节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安装底板上预留定位销孔是否可行

大哥你可能没明白我的意思,我说的是,给现有的厂房地面上安装这样的导轨。是多节拼接在一起的。怎么保证这么长的导轨保证直线性?还有地面的起伏平面性?

网友:
激光仪校直

网友:
分断安装你要有圆柱度很好的量棒。分别顶在两边导轨上用东西夹紧。地面不平对导轨安装影响

网友F: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加工精度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加工精度保证

我知道加工是一方面,但是现场安装怎么保证呢?

网友:
需要各种仪器,比如水平仪

网友G(2018-06-28):
底板开螺纹孔用螺钉调节水平,用水平仪测量,调完水平后放导轨,用量规逐段打表

网友(2018-08-31):
引用 网友G:
底板开螺纹孔用螺钉调节水平,用水平仪测量,调完水平后放导轨,用量规逐段打表

是的。导轨如果很长,可定是拼接的。拼接保证拼接面平整就能安装好整体导轨。然后再考虑地面不平的问题。对地面不平整问题,导轨有专门的调节螺钉配螺栓。螺钉用来拧动贴紧地面,螺栓用来锁紧固定整个导轨。

网友(2018-10-26):
不知楼主解决问题了吗 我们有设备 可以测量两根导轨的直线度以及平行且共面 可以满足80M的要求

网友:
30米长的,估计你要问到国家科学院去才有答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应该不是,因为你加工的精度再高。但是地面没办法保证啊。

1.地基,轨道水泥地基高低误差最好在5mm内2.轨道铺设后,采用水准仪粗调垫板各个点平面度
3.精调平面度及两条线轨间平行度,这个要用到专用工具及水平仪,大理石方尺
专用工具(在线轨滑块上安装一个延长杆,在上面装表架,打另外一个轨道平行度)大理石方尺架在两个线轨之间,测平行度。
这种方法可用于轨道面向上安装的,侧面安装的话对轨道底座加工精度要求更高,毕竟轨道之间平面度不好测量

网友:
可以看一下上银或者THK滑轨的样册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你可能没明白我的意思,我说的是,给现有的厂房地面上安装这样的导轨。是多节拼接在一起的。怎么保证 ...

老铁长直导轨的拼接肯定得加连接板,通过定位销链接在一块的,这个也得调试,和地面的水平主要是调整螺丝座来控制的

网友(2019-04-06):
要看你的导轨使用的是那种,如果是V型导轨的话
建议几个方面:
第一,尺寸精度,要控制好,公差统一,或者在一个很小的范围。比如+-0.02。 导轨的中心要统一。
第二:整体拼接直线精度要求达到多少,控制好单支的直线精度。
第三:孔位精度,孔位中心保持在同一直线,误差要求控制。
第四:导轨两端需要精加工,保证平整度,拼接时无缝隙。
我们是专业生产第七轴导轨,桁架机器人导轨的,实在不行,我们帮你们做吧。 南京众科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025-57288872

网友:
下载 上x银或者thk的导轨样本,里边不是有详细的安装方法过程吗?

网友:
能否设计成活动设计(按照底座可以通过可调螺杆设计),调试时通过调节螺杆以保证水平

网友(2019-07-22):
应该是可以通过激光仪校平底座,再安装直线导轨,调试动几次再调整

网友:
没有安装精度要求,就在这里瞎想就是浪费时间

网友:
这种情况设计厂家考虚好了吧,安装时调整相应配置。

网友:
现场安装调试咯,我们做过这种18m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