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零件的叶片该如何加工

楼主(2018-05-16):
各位大神,图中这个件的叶片该如何加工?
手工煨弯?还是有其他办法。
请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网友:
找做螺旋输送机的,这东西对他们来说没难度,小螺旋好像是专门机器,冷压出来就行,大的螺旋是下料成法兰盘然后用专门的压机做出来的

网友A:
3D打印可以不

网友(点评):
所谓扯淡说的就是你这号人

网友:
应该有专用的热轧卷板机

网友:
这种有专门的螺旋机,任何一个做压力容器的厂都有,他们一般用来做散热螺旋管,你这个如果没有太严苛的要求,直接卷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
精度不高的话找个钣金厂给弄一下,精度高的话还是找专门的厂家做比较好

网友:
精度要求高的话,而且需要螺旋部位一体,就需要使用5轴的车削中心来加工,如果只是个简单的工件,可以用专用的螺旋机来加工,成本低廉,效率还高

网友:
好像有这种形状的材料卖,买一个焊上去最简单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的指导,我先咨询下螺旋机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3D打印可以不

腦力激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