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里Gj 3/4什么意思?

楼主(2018-05-16):
G我知道,但Gj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三分牙指的是3/8“(公称直径3/8英寸),每寸19牙,外径16.663mm,内径14.951mm:
四分牙指的是1/2“(公称直径1/2英寸),每寸14牙,外径20.956mm,内径19.794mm;
五分牙指的是5/8“(公称直径5/8英寸),每寸14牙,外径22.912mm,内径20.588mm;
六分牙指的是3/4“(公称直径3/4英寸),每寸14牙,外径26.442mm,内径24.119mm;
一般用于气嘴的接口攻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分牙指的是3/8“(公称直径3/8英寸),每寸19牙,外径16.663mm,内径14.951mm:
四分牙指的是1/2“(公称 ...

Gj专门指气嘴接头吗?有没有标准?我没查到

网友B:
国标里没有这种标准,图纸标错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标里没有这种标准,图纸标错了吗

如果都不认识应该就是标错了

网友C:
GJ乃管径之拼音首字母?

楼主:
引用 网友C:
GJ乃管径之拼音首字母?

应该不是,国外的图纸

网友A:
引用 楼主:
Gj专门指气嘴接头吗?有没有标准?我没查到

百度一下就有了,直接这样标别人就会攻那样的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一下就有了,直接这样标别人就会攻那样的牙了

帮忙给个链接,我没查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帮忙给个链接,我没查到

直接搜英制螺纹

网友:
应该不是,就这几种标法:“NPT,PT,G 管螺纹”

网友(2025-07-08):
应该是标注错了,没见过Gj的螺纹。这类问题最好问原设计单位或图纸提供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