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降机构摇晃怎么解决

楼主(2018-05-16):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头重脚轻腹中空,不晃才怪。四根光轴之间的距离远一些,腰部只有一层支撑太软了,增加一层加强一些,

网友B:
从图片上看,好像有两根导柱,建议采用四根,而且你的机架比较狭长型,四根导柱的分布也尽量拉宽,以保证其稳定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从图片上看,好像有两根导柱,建议采用四根,而且你的机架比较狭长型,四根导柱的分布也尽量拉宽,以保证其 ...

导柱的长径长也要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导柱的长径长也要大点

我是采用20的光轴加石墨铜套(加长)。图片上半部分还有一个上箱体,组装完成后还是摇晃的厉害。前面见过医疗手术台,结构类似但是手术台就不会晃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重脚轻腹中空,不晃才怪。四根光轴之间的距离远一些,腰部只有一层支撑太软了,增加一层加强一些,

实际制作时我们已经将底座及立柱部分加大,但是组装后任然晃动。这个工作台最好的效果要能达到手术台台的标准,上升后不能有摇晃。

网友(点评):
看结构换更粗的光轴估计也不行,两侧用两根丝杆呢?或者换液压

网友:
导向杆的间距加大。每一个导向杆的导向套加长。这个支架晃动考验的就是这四根导向杆。

网友D:
改用4根丝杠传动就没问题

网友:
用两根或者四根导柱影响不大,主要是你底下对导柱的限制(间隙),底下对导柱的限制长度要尽量长一些

网友:
材料力学也叫失稳。像这I类的结构,一定要把最大行程各个重心标记出来,在上升过程种由于底部有间隙。上下会有摇晃,传动刚性,底部的重心都要在设计前计算一下。

网友:
两个导柱细高,伸出过长,在座里部分短,,,;。改导柱断面,比如矩形,或四柱或 导向部分外移或,,,

网友:
我不太清楚你那个石墨铜套精度如何,我没用过,我用米斯米普通的只想轴承和导杆做过一个类似的,没有出现摇晃。

网友(点评):
我个人觉得还是4根导柱和衬套的配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用4根丝杠传动就没问题

这个产品我自己觉得主要是上面的台面,台面加上以后与立柱部分就形成了一个杠杆,无论是用丝杆还是光杆只要有间隙到台面部分就会被放大。桌面照样会晃。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产品我自己觉得主要是上面的台面,台面加上以后与立柱部分就形成了一个杠杆,无论是用丝杆还是光杆只 ...

我之前用4根D40丝杠承载100KG还是车载的,举升高度1.5m一点都不晃。

网友:
应使用同步顶升机构,只用导柱很容易出现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