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润滑油槽好的加工方法

楼主(2018-05-16):
       如附件图所示,一种耐磨板表面带有润滑油槽,因工艺特殊性,油槽加工部位表面硬度很高 HRC 58-60,现在的加工效率很低,有没有高手推荐一下加工方法或思路,能够提高效率的,谢谢!

网友A:
这么高硬度的板加工,一般都是用电火花腐蚀成型,这种速度慢耗时长。想提高效率,唯有使用硬质合金刀,或者用钨钢刀来铣。

网友B:
这么硬应该用电火花。

网友(点评):
电火花岂不是比我现在的数控铣加工方式更慢

网友C:
成型砂轮打出来????

网友(点评):
有这种砂轮吗,可否推荐一下链接或者联系人

网友:
用进口的合金刀 加工起来速度还不错

网友(点评):
你们用过吗,这种进口的合金刀是不是很贵?耐用度如何?

网友:
硬度太高,正常的加工硬度达到60度的工件应该使用CBN材质的刀片,但是楼主的加工形状特殊,应该询问一下刀具供应商,电火花加工也可以,但是效率会低一点

网友D:
油槽为什么不先做呢?

网友(点评):
因为工件表面我们要堆焊一层合金粉末,提前做,不好控制尺寸,因为表面都需要堆焊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油槽为什么不先做呢?

尺寸不好控制,焊接设备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E:
可以用成型金刚砂轮加工,可分粗细两道工序

网友F:
可以用PDC金刚石刀具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PDC金刚石刀具加工。

这是什么类型的刀具,有详细一点的介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高硬度的板加工,一般都是用电火花腐蚀成型,这种速度慢耗时长。想提高效率,唯有使用硬质合金刀,或者 ...

我们现在用的是硬质合金刀片,但是一次加工量很少,效率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硬应该用电火花。

电火花好像不快吧,能实现批量化加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什么类型的刀具,有详细一点的介绍吗?

金刚石刀具被你加工的材料硬度还高,你去市场问问,这种材料的刀具市场上很容易找,可能价格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型砂轮打出来????

我这个硬度比较高  HRC 58-62,成型砂轮能切削的动吗?

楼主(2018-11-02):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成型金刚砂轮加工,可分粗细两道工序

能推荐一下链接或者案例加工图吗,有制造厂家的联系方式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