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销固定问题

楼主(2018-05-16):
如图所示φ4孔位置安装有插销,看老外实物图插销是铆上去的,请问哪里能买到这种插销或有什么其他好的办法将插销固定在上面。

网友:
楼主这种插销应该是标准件吧,属于定位销的那种,可以到某宝看看,经济又实惠

网友:
板子薄,怎么配合,怎么装配正,望大神指点,同问啊。

网友A:
就普通的圆柱销就可以铆,长度要选择合适,露出段不能太长

网友:
销子多,配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普通的圆柱销就可以铆,长度要选择合适,露出段不能太长

普通圆柱销怎么铆,能否说具体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