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的形位公差标注

楼主(2018-05-16):
说明:该轴为传动轴,轴两端用联轴器与传动齿轮轴连接,最近发现不同的MAN出了不同的图纸,哪个更好呢?该贴一出,会不会又去到机械荟萃山庄?哈哈

图3

图3

图2

图2

图1

图1

网友A:
反正都有问题。标个全调动0.3有什么用?第一个中间有配合要求吗,标个跳动干嘛?。。我感觉有挺多问题的。。此槽不得开通是什么鬼。。图1、2剖视位置不对。键槽尺寸呢?图1、2里,0.3圈跳动重复标注。图3,尺寸都不全。

网友B:
同是一个轴同样的工艺吗?感觉三个图纸都有点小问题,不过我自己也半桶水,就不评价了,坐等大拿点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是一个轴同样的工艺吗?感觉三个图纸都有点小问题,不过我自己也半桶水,就不评价了,坐等大拿点评

嗯,是的,坐等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都有问题。标个全调动0.3有什么用?第一个中间有配合要求吗,标个跳动干嘛?。。我感觉有挺多问题的。 ...

这里着重讨论形位公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着重讨论形位公差

只考虑形位公差,图3相对比较好点。基准B对齐尺寸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正都有问题。标个全调动0.3有什么用?第一个中间有配合要求吗,标个跳动干嘛?。。我感觉有挺多问题的。 ...

0.3的全跳动,公差等级11~12级,0.8的等于没标.....此槽不得开通算是注意事项吧,1、2图的剖视位置只是不标准,也不算错。键槽尺寸应该在剖视图里,图中截图楼主没给出,应该是有的。图三确实 总长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