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跟随控制选择单片机还是PLC?

楼主(2018-05-16):
现状介绍:后边车作业,前面车接后面车抛出的垃圾,前后车各自有自己的动力,都是液压传动,中间需要有一定的距离间隔,速度控制不好总是距离太短或者太大。
设计要求:想在前面车上安装一个自动跟随控制系统,不知道选择PLC还是单片机,都不是太了解需要学习。请大家帮忙指导下需要选用哪种控制,下面是前面车的油门控制电路图。

网友:
都可以,如果是我,我会用单片机工控板,程序好写些!

网友(点评):
我不懂程序,但从我接触的情况来看,PLC并不难啊!

网友:
PLC成本高些,稳定性好。工控系统大多优先选择PLC!

网友:
如果是我,就在前后车之间加个弹簧杠

网友:
单片机的系统程序在编写时比较困难,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搞定,可以这样说能搞定单片机的都能搞定PLC,能搞定PLC的不一定能搞定单片机,难度系数不一样。

网友:
这个车工作时轮子转速有多快啊?

前后都是液压的不会处理,如果有一头是用伺服或者步进电机的,可在液压驱动的轮上装编码器用电子齿轮方式控制电机运转,保持前后轮子的联动。

网友:
如果是批量的话单片机没说的,单台设备还是PLC好一点吧

网友:
我觉的可以用一个动力,两车用连接杆连接,后车作业后推动前车前进,仅是我不成熟的建议。

网友:
用PLC稳定很多,改程序也方便,信捷点数不多的PLC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