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人高频淬火,然后做喷砂可以直接镀硬铬么?

楼主(2018-05-16):
       现在接到一批货,45#钢,高频淬火HRC40-45或者实效处理后,进行喷砂,然后镀硬铬效果行么?(喷砂处没有精度要求,只要保证外观),喷过砂的和不喷砂的出来颜色是否有差异

网友:
喷砂有磨砂的效果,很容易分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镀硬铬的意途是什么,一般镀硬铬都会先将零件表面处理光滑再镀,要不然铬厚易脱落。这里喷砂和镀铬明显是相背的

网友:
喷砂后表面光洁度会降低

网友:
喷砂后表面会有点铁屑粉末残留,需要经过清洗才能进行下一步操作

网友:
表面有砂粒,是无法镀铬的。

网友:
可以的,喷砂后要超声波清洗在反刻,镀完硬铬后还要磨削加工就可以了,镀层结合没问题的

网友:
正常来讲 镀硬铬之前是需要磨或者精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镀硬铬的意途是什么,一般镀硬铬都会先将零件表面处理光滑再镀,要不然铬厚易脱落。这里喷砂和镀 ...

部件外形有些复杂,工件要淬火,我们选择高频淬火,但是高频后非加工面就有氧化皮,想用喷砂方法去除氧化皮,然后再镀硬铬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部件外形有些复杂,工件要淬火,我们选择高频淬火,但是高频后非加工面就有氧化皮,想用喷砂方法去除氧化 ...

建议电镀前抛光下表面,但这些一般都是电镀厂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电镀前抛光下表面,但这些一般都是电镀厂处理

这批件客户不让手工抛光,有刀纹都行

网友:
电镀前需要磨加工。否则镀层无法保证。我单位都是度前抛光处理。

网友B:
一般工艺是热处理后上水磨床磨,然后才表面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工艺是热处理后上水磨床磨,然后才表面处理。

前两天实验了一下,喷过砂以后,只用酸洗,结果表面有粘砂,镀硬铬附着不上,有位大神之前讲的使用超声洗应该就是去除表面沙粒的方法,或者用抛丸工艺应该也可以去除表面沙粒

网友C:
喷砂后表面会有麻点,不建议镀铬处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两天实验了一下,喷过砂以后,只用酸洗,结果表面有粘砂,镀硬铬附着不上,有位大神之前讲的使用超声洗 ...

45#钢是调质钢,为何要淬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钢是调质钢,为何要淬火呢?

45#也可以淬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喷砂后表面会有麻点,不建议镀铬处理

是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45#也可以淬火啊

45#淬火以后表面硬度已经提高了,为何又要镀硬铬?难道是美观?还是耐腐蚀?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淬火以后表面硬度已经提高了,为何又要镀硬铬?难道是美观?还是耐腐蚀?

客户要求镀硬铬,主要是外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客户要求镀硬铬,主要是外观

如果主要是外观的话,其实只要调质后上磨床然后镀铬。淬火的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主要是外观的话,其实只要调质后上磨床然后镀铬。淬火的意义不大。

是的,但这个件是图纸要求的,我们只是代加工,而且对方要求又高,不合格打回来就不值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但这个件是图纸要求的,我们只是代加工,而且对方要求又高,不合格打回来就不值当了

淬火,增加强度。

网友:
喷完砂,可以直接电镀,我原来的厂长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实验一两个看看效果,有的零件为了避免反光,可以要喷砂后镀硬铬

网友:
其实喷砂就是为电镀做准备的,喷砂不会粘砂,反而表面光亮,有加工硬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