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openclipboard失败

楼主(2018-05-16):
SolidWorks装配的时候总是出现剪贴板失败,百度上都说是360安全桌面的问题,可是我连360安全桌面都没装啊。重装了软件,还是一样。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不懂,请下面的解答

网友A:
不影响工作,就不用去管它,我经常也遇到这个情况,小窗口关闭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影响工作,就不用去管它,我经常也遇到这个情况,小窗口关闭就行。

不影响吗?每放一个零件出现一次,而且只要使用从零件制作装配体软件就崩溃,要新建装配体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影响吗?每放一个零件出现一次,而且只要使用从零件制作装配体软件就崩溃,要新建装配体才行。

我走管道时,遇到这个就直接关掉,不影响干活。

网友:
这就是软件冲突,如果没有360,看看有没有QQ桌面整理、翻译软件等等,一个个卸载了试试可能就好了。查出病因,再重装没有冲突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