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响

楼主(2018-05-16):
https://pan.baidu.com/s/1pJ5JXtsayoIQaiIp-eYVKA      密码:984i      链接是异响的视频;

机器开启高压水进入,产生的推力推动旋转杆带动主轴旋转,每分钟1500转,机器运转声音比较大,可能盖过了异响或者说高速旋转的时候没有异响,但是当机器停止后主轴在余压下慢慢旋转的时候出现异响,这个是怎么产生的呢??

我现在的预判是两个合金面产生的响声,导致这个响声:

1.是铝外壳,黄铜基座安装后同轴度不好……
 2.是两个合金面研磨不好……

大神们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补充内容 (2018-5-17 09:47):

补充内容 (2018-5-17 09:51):
最新问题发现  12楼贴出照片

网友A:
没有高压水的前提下,平时用手推动发不发生异响?

网友B:
轴承问题,更换轴承问题肯定解决了

网友C:
视频中应该是在高速下吧?结合面压力水泄露声?

网友:
从视频中,可以听出来异响的分呗还是挺高的,应该是金属硬摩擦造成的,建议两个金属接触的位置做一硬一软零件,使其减少硬摩擦。

网友:
我听着像是空泡的声音,会不会内部有泄漏,是否增加一个蓄能器试试。

网友D:
旋转件做过动平衡吗?初步怀疑是图中“合金”或并列轴承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高压水的前提下,平时用手推动发不发生异响?

个别严重的会有手推动也发生异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视频中应该是在高速下吧?结合面压力水泄露声?

视频中是关闭机器,内部余压推动主轴旋转,转速持续下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旋转件做过动平衡吗?初步怀疑是图中“合金”或并列轴承的声音

铝壳体内部的部件没有做过动平衡,只是下面推动主轴旋转的旋转杆做过动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承问题,更换轴承问题肯定解决了

我也有做过这个测试,把没有异响的产品壳体内部主轴和轴承一起换到有异响的上面,但是效果不明显有些还是有异响,不好判定到底是什么导致的……

楼主:
最新拆了几个有新发现,图片为壳体内部主轴,轴承在安装后是与主轴贴合的,但是测试15分钟后主轴轴向位移了,这个异响会跟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E:
1.绿色部分是如何固定的??
2.轴会产生位移?那就是说合金接触面分开了呗。  蓝色部分不是挡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1.绿色部分是如何固定的??
2.轴会产生位移?那就是说合金接触面分开了呗。  蓝色部分不是挡圈吗?
 ...

绿色部分是衬套,衬套内有个O型圈,主轴上面有个O型圈的凹槽,用工装把两者压到位固定。
合金面不会分离,上面的固定阀有弹簧调节高度,蓝色区域挡圈实际装配下面的衬套是有一点间隙,但是不会造成轴承位移那么大,但是我拆下来看了,蓝色区域的挡圈变形了,从限位卡槽脱离出来了,所以轴承位移了有0.8-1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