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A焊接缺陷原因

楼主(2018-05-16):
PTA粉末喷涂粗加工后表面有未融合缺陷,1平方米面积的平板只有几处有该缺陷,相同焊接工艺有的没有,有的有,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原材料质不纯,杂质较多,导致光平面加工后出现凹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原材料质不纯,杂质较多,导致光平面加工后出现凹坑。

这是PTA(等离子焊接)后,再粗磨焊层产生的缺陷

网友:
焊接是门艺术呀 大神

网友B:
我是做PTA焊接工艺及设备的。你的图片缺陷的地方有点看不清。不过根据你的文字描述,我觉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给你建议:第一,考虑焊接电流、离子气量及焊接速度;第二,考虑你所用的焊接设备本身稳定性;第三,考虑缺陷位置是否是焊接接头位置。至于粉末材料本身,我认为可能性不大。以上意见,供你参考,具体原因,需要结合你的实际工况,才能准确判断。如有需要,可联系我15921772395

网友(点评):
您说的第二点有可能,第1和第3应该可能性极小,因为整个板子的焊接工艺是一样的,操作工也是同一个人;您认为原材料成分本身有问题的可能性不大是从哪方面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做PTA焊接工艺及设备的。你的图片缺陷的地方有点看不清。不过根据你的文字描述,我觉得可以从以下几个 ...

你好,你的电话怎么没有接听,方便的话 打我电话 18055528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