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工小白请教大神公差问题

楼主(2018-05-16):
图纸上公差要求为1丝,需要什么设备才能达到要求呢?或者说要求影响加工尺寸精度的因素都有哪些?恳请各路大神答疑解惑!

网友A:
说的太笼统了吧,你指长宽高?开槽?孔间距?

网友:
不上图纸,材料,还说的这么笼统。都是扯淡!!!
干机械这一行就是要求严谨!

网友:
三楼有理

网友:
1丝的公差精度很高啊,外圆等表面加工,需要用磨床

网友:
还是看图说话更靠谱一点

网友:
磨床加工

网友:
楼主和装配钳工一起混几年就明白了。

网友:
您不会只是个画图工吧?

网友:
一看就是一个小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太笼统了吧,你指长宽高?开槽?孔间距?

见笑见笑,我从未做过机加工,想了解了解影响加工尺寸精度的因素, 比如说加工一根轴 需要车外圆,尺寸公差要求在正负0.5丝  ,一般的车床车是不是不行? 是不是得磨床来磨  ? 假如说就要说车床车来车的话  是不是对车床的要求非常高? 那么是不是可以认为车床算影响加工尺寸精度的因素之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见笑见笑,我从未做过机加工,想了解了解影响加工尺寸精度的因素, 比如说加工一根轴 需要车外圆,尺寸公 ...

精加工一般留给磨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