溢流阀溢流口可否作为下一模块的供油口

楼主(2018-05-16):
如题,溢流阀(比如直动式溢流阀)的溢流口作为下一个模块的供油口(模块所需压力大概12MPa,并装有溢流阀),这种办法是否可行?如果不行,为什么?

网友:
下一个模块大概要“看心情”工作了,也可能永远都不会工作

网友(点评):
不光如此,第一模块也会动不动罢工

网友:
楼主,论坛关于液压原理的资料如此之多,可见你连溢流阀的原理都没有弄清楚。先熟悉熟悉吧。

网友:
不可以。这种用法你可以选择顺序阀。溢流阀也可以看作是顺序阀的一种,但我们常说的顺序阀是泄油口可以接高压的,他的密封形式和材质和普通溢流阀有区别。

网友:
溢流阀的溢流口接到一个12MPa模块的供油口,为什么要这么干?溢流阀的溢流口一般接油箱,油箱的压力一般多大?你想想其中道理,你能不能那么干?

网友:
好像会改变溢流压力,,,,

网友:
有可能溢不出来了

网友:
溢流阀一般在管路中是安全阀的作用,如果回油口接到二次油路就可能出现堵死的情况,所以肯定不行。如果想要在达到一定的压力的时候开始给另外一个油路供应可以使用顺序阀。

网友:
你要的是顺序阀

网友:
问题对液压听起来是有想法,但感觉你液压还没怎么入门

网友:
1 溢流阀可以看做是内控内泄顺序阀& B/ Z0 d6 s! `! Z0 A
2 溢流阀溢流口不可以带压,假设带压就内泄就无法实现,无法正常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