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级顶升机构设计,请教

楼主(2018-05-16):
想要做个伸长结构,要从10CM变长到40cm,
要电动的,起重机是多级液压缸不行。
另外就是云梯那个结构,用绳子拉的,不是很想用,
用拉门那种四边形结构零件太多,加工不好就不稳定。
想问下,还有什么机构伸长倍数很大(4倍以上)。

谢谢~

楼主:
想用多级电缸,但是找不到想关资料。

网友:
多级电缸正合适

网友:
你把常用的都排除了,新办法这样难度就大了。

网友A:
有很多机构可以实现,4倍不是问题,10倍都可以。问题是,楼主想出多少银子的预算呢?

网友B:
螺旋升降,优酷有对应的视频,理论上放大倍数超级大

网友:
看我头像

网友:
用两个液压缸不同面积比实现。

网友C:
我之前有发帖,倍数机构的设计分享,楼主可以参考一下,通过齿轮变倍数使平移距离成倍增加。

楼主:
相关的厂家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很多机构可以实现,4倍不是问题,10倍都可以。问题是,楼主想出多少银子的预算呢?

5K,机构初始总长10cm,变成40cm,行程控制精度正负1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很多机构可以实现,4倍不是问题,10倍都可以。问题是,楼主想出多少银子的预算呢?

5k,初始总长10cm, 变长的后40cm,定位精度正负1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有发帖,倍数机构的设计分享,楼主可以参考一下,通过齿轮变倍数使平移距离成倍增加。

不是单纯的行程变比结构,是机构的总长就限制在10cm,要变成40cm。

网友D:
忽然想起前阵子整天在这板块刷屏的那个刚性链,你这点高度倒是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旋升降,优酷有对应的视频,理论上放大倍数超级大

有得买吗?有没有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忽然想起前阵子整天在这板块刷屏的那个刚性链,你这点高度倒是能用

问过一家贸易公司,太贵了。

网友:
多级电缸的价格很高吧?

网友(2023-11-24):
引用 网友D:
忽然想起前阵子整天在这板块刷屏的那个刚性链,你这点高度倒是能用

看了一些刚性链的资料,觉得还是蛮实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螺旋升降,优酷有对应的视频,理论上放大倍数超级大

螺旋升降感觉不如刚性链

网友:
剪叉升降台。刚开始做的乘用车换电站上的提升机用的钢性链,毛病有点多。现在所有厂家都改用剪叉升降台了便宜又结实。

网友:
一般提这个问题都是空间限制,不把条件发出来,可实现的方法很多,例如,通过4倍的齿轮变速

网友:
提供一个思路,大螺旋和剪式升降机

网友E:
有一种丝杠螺母加锁止结构的可以实现大伸缩比,纯机械,末端动力控制,中间环节不需要任何控制

网友(2024-05-25):
lz最后如何确定方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过一家贸易公司,太贵了。

刚性链很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一种丝杠螺母加锁止结构的可以实现大伸缩比,纯机械,末端动力控制,中间环节不需要任何控制

有详细资料吗,听上去像电缸

网友:
伸缩鱼杆结构

网友:
刚性链顶升

楼主:
最后客户把要求改了,顶升比例调小了,不到2倍。

网友(2024-07-18):
引用 楼主:
最后客户把要求改了,顶升比例调小了,不到2倍。

那么就不用多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