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型槽设计问题

楼主(2018-05-16):
看了下标准,有点不懂,好几个尺寸都是有最大和最小值。现在想要T型槽和T型滑块能够精密配合位移,求大佬指点!

网友:
主要看T形刀具规格,你确定的槽宽要有合适的刀具(尽量选标准刀具),加工余量合理就行,再就是配合,你按照使用要求留公差等级

网友:
标准里,不同的应用场景有不同的尺寸单位和配合推荐

网友:
精密配合这个不可能的,你说的那是直线导轨^_^
倒是可以看看下面这个

网友:
T型槽一般都是用来固定的,不太明白你的精密是什么意思。有范围选择你要看你所需要的,然后加工精度的话自己定。。。

网友A:
小点的机床,基准T型槽一般是H7,非基准的是H12.T型槽最多就是精铣出来,T型槽太长后其形状公差难以保证,而且基准T型槽还要与导轨有位置精度要求。你的精密配合位移要求感觉有点像个滑动式导轨的感觉,是不是想的太简单了?

网友:
楼主可以用燕尾槽加楔条

网友:
是T型导轨上面用T型滑块做滑动位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点的机床,基准T型槽一般是H7,非基准的是H12.T型槽最多就是精铣出来,T型槽太长后其形状公差难以保证,而 ...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