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手摇滚筒,如何计算与强度校核?

楼主(2018-05-16):
  我现在要设计一个手摇的滚筒,它主要由手摇杆,滚筒,轴,轴承,机架等几个主要部分构成。结构很简单,但是我刚接触设计很多都不懂。
我需要设计计算轴的直径,以及轴承的选用和强度校核,还有一个人使多大的力能够转动。
我不清楚的是:这个轴属于心轴还是传动轴(滚筒的重量不轻)
                       轴的设计该运用哪些公式计算
                       功率和转速都是未知的我该如何估算轴的直径
求大佬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啥都不知道,告诉你公式,你也算不明白。载荷不知道,功率不知道,转速不知道……,估算都没法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都不知道,告诉你公式,你也算不明白。载荷不知道,功率不知道,转速不知道……,估算都没法下手。

那就先囫囵搞一个,然后改进吧

网友B:
你去看一下inventor的轴设计,豁然开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都不知道,告诉你公式,你也算不明白。载荷不知道,功率不知道,转速不知道……,估算都没法下手。

想要一个大概的方向,没做过设计,无从下手。滚筒质量已知,尺寸长度已知,因为是手摇的功率未知 转速可以估算速度很慢

网友(点评):
囫囵搞一个 尽量用粗的拉光圆吧 然后 多看书 这个 其实很简单 其实和 做数学题目差不多 已知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 才能解题 条件不足时 是解答不了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去看一下inventor的轴设计,豁然开朗

是说我可以运用它计算应力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要一个大概的方向,没做过设计,无从下手。滚筒质量已知,尺寸长度已知,因为是手摇的功率未知 转速可 ...

如果转速能有一个估计值,还需要滚筒直径,滚筒上钢丝绳或缆绳的拉力,滚筒质量,才能计算出扭矩或功率。

网友C:
机械简图应该可以画出来吧,几个滚筒,滚筒上需不需放置皮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说我可以运用它计算应力吗

你对机械设计的所有要求它都能满足你

网友:
       大家何必为难他呢,告诉他一个简单的办法就行,在结构允许的情况下做大就行,轴的这应力那应力不用算了,我不知道你的情况,但我给你个参考值,直径30-60,基本涵盖了常用机械,量不大,或者只是单件,多浪费点儿材料就浪费点儿吧。后期你再修行吧。别被吓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转速能有一个估计值,还需要滚筒直径,滚筒上钢丝绳或缆绳的拉力,滚筒质量,才能计算出扭矩或功率。 ...

如果不受拉力,只受滚筒重力呢,其他的可以估算,尺寸有大概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械简图应该可以画出来吧,几个滚筒,滚筒上需不需放置皮带,

滚筒直径300,长500,重20kg,一个滚筒,滚筒上面什么都没有。

网友D:
关于轴的校核和人的力量你可以翻阅机械设计手册里边有公式和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轴的校核和人的力量你可以翻阅机械设计手册里边有公式和数据。

那我这个属于心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