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磷铜镀银,无数次打样制模冲压,终于解决

楼主(2018-05-16):
近几个月做了无数次的打样制模冲压,终于把品质等一系列问题解决了。可是今天收到一个噩耗,所生产的产品全部不合格,原因是产品电镀不合格,烟雾测试不过关。先不去追究以前的打样是不是不合格,当然最后几批产品客户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就是测试这里,我们当然就认为对方已经默认,可是这么大的产量就一个不合格要退回来。

我心不甘,我想问问各位前辈同行们,电镀银的要求究竟是什么样才算合格?产品是电子元件里面的连接件。

网友:
对方没提要求,一般按GB或行业标准,施工和检验
产生分歧协商依据标准,进行检验。
《电子设备的金属镀覆与化学处理》
JIS H8621-1993 工业用镀银
镀银检验标准

网友:
电气连接件对于镀层的要求确实比较严格,这个前期估计你是没有沟通好,精力放模具上去了。只能返工重镀了。

网友:
找电镀厂了解工艺,也看看客服的标准。盐雾不过一般是太薄了,要么底薄,要么银薄了。你没有做要求,它们一定按最薄的搞,毕竟是钱。镀层可以测量出来。你自己看数据。
N年以前镀金也出来过问题。当时镍层厚度可以,就是金实在太薄了。镀金有几个等级。镀银我不了解。

网友:
1.没说清楚客户测试多少小时,NG的效果是什么样子的
2.没有说明白供应商镀银是磷铜直接镀银还是有其他镀层打底

如下对策
1.确认是否经过氢化铜打底层,
2.镀银膜厚(或者打底层膜厚也要列入管控)
3.镀银槽是否有污染杂质
4.镀银后是否经过变色防止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