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国产化一套德国设备,大家一起来探讨

楼主(2018-05-17):
本人手头正在国产化一套德国设备,下面是主机里面驱动部分的实拍照片:左侧是驱动减速机,右端是2个同轴链轮,大连轮是手动摇把所驱动的链轮,同轴的小链轮是驱动设备机芯的主动轮;动作情况是:电动和手动两种方式,都可以单独驱动机芯转动。

楼主:
我觉得这样结构太复杂,改成如下结构了:
我改动的理由是:两根軸,装配时,同轴度不好保证。对加工精度要求高。还有,在一张毛面安装板上安装,更是如此

楼主:
我认为改动后,原功能同样可以实现,但是对制造精度和装配精度的要求会降低,制造和装配都容易很多。有时候,国外的结构,不能照抄,因为我们的加工精度不够高,不容易保证几个轴的同轴度,所以改了结构。
大侠们咋看?

网友:
右侧两个带座轴承既然是调心轴承,是容许有误差的。其实对加工要求可能不会很高,

网友(点评):
两个轴承座会确定一个轴线,减速机和电磁离合器又是一个轴线

网友(点评):
看转速,我以前有做过800转速的 连续套4个带座轴承。刚开始安装时 先运转一段时间在调整即可。

网友A:
但是我觉得德国的制作成本会低一点

网友(点评):
改动后减少了2个轴承座,成本应该是低了呀

网友(点评):
带座轴承会比好的深沟球轴承便宜,标准件制作会比标准件成本高,就像你设计的最右边的轴承座,还有更链轮内部要装轴承的这个零件,但这结构最大好处是节省空间了。

网友(点评):
就是端部漏出去了

网友:
手动的时候干磨吗?

网友(点评):
手动时,电磁离合器是分离的

网友(点评):
蓝色是电磁离合器模型

网友(点评):
手动的时候,轴是固定,链轮在转,是这样吧?里面有轴承?那离合的时候如何动作?

网友(点评):
对的,电动时离合器吸合

网友:
德国人那样做的意义是什么呢?

网友(点评):
我还没理解透呢,我只想通了功能

网友(点评):
个人认为:1.好更换维修;2.两端支撑链轮;力矩大;起保护主传动部件。

网友B:
德国结构:换链轮,换链条方便。
掉链子时容易恢复。

网友(点评):
链条有接头,我看两种结构换链条差不多呀

网友:
是减少了轴承座的支撑吗?
感觉如果减少支撑,整体的系统刚度上会不会有影响,转动会不顺畅或者噪音等。

网友(点评):
是减少了一根轴

网友:
电机在工作时,是不是带动的手轮也会旋转?

网友C:
我觉着德国人的设计时将链轮传递的径向力全部由轴承承受,你更改后,链轮所受的径向力就变成由轴承及离合器共同承受,对离合器的寿命会有影响。

网友(点评):
谢谢,是有这个问题,离合器里有2个轴承,这2个轴承承受了径向力

网友:
按照你的方案,手动时轴是不是也跟着转动,那样是不是会带动减速机一起动啊

网友(点评):
手动时,离合器的活套在转,轴不转

网友:
改动后受力有问题啊,时间用长了肯定就慢慢暴露出问题了,这个你要再验算下。

网友(点评):
这样改的话你那个轴承应该最先出问题了,

网友(点评):
而且你这样改对安装的要求和维修后装配调整的的要求很高呢。

网友:
感觉德国的结构要牢固点,出现意外的情况他们那种结构力都作用在轴承上.改过后一条轴连起来,结构感觉简单了,但是轴的寿命和更换咸觉没之前靠谱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但是我觉得德国的制作成本会低一点

是不是应该考虑轴的加工工艺,成本,批量生产

网友D:
从工艺上考虑,原结构在制造和装配上比较容易,但论精度,目前国内加工精度也不差了,车轴方便加工,批量生产,利于控制成本,在装配方式上也没有那么困难,而且后期设备维修方便,

网友(点评):
你再仔细看下,相当于只有一端精密支撑,另外一端是靠那个壳体自己支撑的,你不装调,对的准这边轴承位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着德国人的设计时将链轮传递的径向力全部由轴承承受,你更改后,链轮所受的径向力就变成由轴承及离合器 ...

说得在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应该考虑轴的加工工艺,成本,批量生产

别人的结构明显需要加工的面少很多,工序上都比别人多,肯定会比人家零件加工费用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着德国人的设计时将链轮传递的径向力全部由轴承承受,你更改后,链轮所受的径向力就变成由轴承及离合器 ...

离合器的结构你不了解所以才有这样的想法

网友:
原结构更加简单,功能划分清晰,易于制造装配调试,两个轴承座的价格可以忽略不计,你的结构更紧凑也更复杂

网友E:
国外的月亮难道就比中国的亮吗?

网友(点评):
实事求是 只论结构

网友:
看结构去觉得就个我很离合器,不是LZ的轴承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认为改动后,原功能同样可以实现,但是对制造精度和装配精度的要求会降低,制造和装配都容易很多。有时候 ...

感觉那是购买件的拼凑。你呢反正都是自己做了,当然简单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国外的月亮难道就比中国的亮吗?

国外的月亮起码比国内的亮!因为没有雾霾

网友:
楼主你那不叫改善   是没事找事干  人家就电机带个离合器驱动链轮;离合器断开时,手摇下,转动就行,2个标准件 一个链轮就行了;你改后,多了一堆加工件;最主要的是,你改了,还不能用,看你图纸,离合器跟减速电机螺丝固定在一起,电机轴还开个键槽跟离合器锁在一起,你电机转动时,是想报废电机还是离合器?

网友(点评):
那个也损坏不了的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动盘看错了

网友F:
如果不是因为空间太受限制,感觉还是德国原来的结构好,减速机到离合器到轴承座到受力件,再到轴承座,是经典布局结构。轴承用调心轴承,转速如果不太高,安装和加工精度应该没有问题。
你改后的结构看似节约了一些零件,但有以下两个缺点:
一,可能安装精度要求更高,尤其你的右边采用了深沟球轴承,使轴承座和减速机的同轴度调整起来更加困难,甚至会出现过定位的问题;
二,把链轮的力和离合器混到了一起,会干扰到离合器,甚至会降低离合器的寿命和使用效果,离合器在这里是重要保护件,所以应该让链轮的力传到轴承座,让离合器只承受单纯的扭矩更好一些。
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网友:
楼主改动后的结构紧凑,节省了空间,便于其它结构件的安装,轴的同轴度的保证是可以通过工艺和机床来保证的,一般没有大毛病的机床是可以保证几丝的同轴度的

网友(点评):
减速机一般是外购件,轴承座是自制件,这两者的同轴度如何通过加工来保证?

网友(点评):
轴的同轴度可以保证,两个不通的外购件同轴度不好保证的

网友(点评):
你们为什么不分析一下人家的离合器呢?我很少用离合器,但是评感觉,这个离合器连接处与链轮轴应该是有弹性联轴器的。这样的话解释人家的设计就很合理了。我建议楼主找一下这个离合器的型号。看一下他的性能特点。

网友:
没有做过纯机械设计,妄议几句
1.原设计 经过减速器和离合。因为是两根独立轴。考虑重量,也就是两悬臂梁。就近地方加轴承是合理的。顺带隔离了链轮的径向力。
2,没看明白LZ设计的主轴如何驱动,如何减速到离合。减速器里面比你图纸复杂太多。其他的功能,理论上可行。3.链轮其实刚带动有冲击。我设计会用轴承来隔离,而不是直接传到离合片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不是因为空间太受限制,感觉还是德国原来的结构好,减速机到离合器到轴承座到受力件,再到轴承座,是经 ...

感觉这个分析在理

网友:
在仔细想想,改后耐用不

网友:
做机构还要是受力分析的,大神还是挺多的,链轮的冲击力 最好还是不要直接作用到离合器的轴上    德国人做机械还是严谨的

网友(点评):
两个轴的同轴度不好保证

网友:
多发几个图片可以与你深度探讨一下QQ.8.4.9152404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着德国人的设计时将链轮传递的径向力全部由轴承承受,你更改后,链轮所受的径向力就变成由轴承及离合器 ...

这个应该就是德国设备的设计意图

网友:
主要还是链轮受径向力的作用比较大,阿德设计的两个轴承座受力应该没问题,楼主改进后径向力由离合器承受,对装配精度要求也高

网友(点评):
电磁离合器的应用范例就有直接装链轮或齿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国外的月亮难道就比中国的亮吗?

国内的轿车几万块,国外的轿车几百万。

网友:
在设计机械时在能实现功能的同时也要要考虑下维修拆装,弄不好就是做出来的机器就是一台无法适用的展示机。

网友:
没看出来只看到电机,联轴器和链轮,复杂吗?没做过设计勿喷

网友:
你们为什么不分析一下人家的离合器呢?我很少用离合器,但是评感觉,这个离合器连接处与链轮轴应该是有弹性联轴器的。这样的话解释人家的设计就很合理了。我建议楼主找一下这个离合器的型号。看一下他的性能特点。

网友G:
图一手动自动功能互不影响,图二减速机一拆就不能用了。其它的地方,差别似乎不是很大。

网友:
负责任的说,第一张图片的结构更合理,安全冗余高,对零件的精度要求低。你减少了一个轴承座,装配麻烦了很多.

网友:
减速机可以选用泰隆牌的,他们设计团队可以为你带来 更好的解决方案,13905266262 顾高贵

网友:
我看不出来你这有什么优势 反而感觉德国的结构比较合理 链轮比较稳定 成本也不比你的高多少

网友:
我感觉德国人的设计,左端的传动组件可能是借用的现成的装置,大链轮和小链轮是附加的设计。楼主把这个结构做成了专用的机构是更合理地,也更紧凑。

网友(点评):
我是想把2个轴变成一个轴,我想照顾加工师傅情绪

网友(点评):
没有问题,非常好的改进啊。

网友(2018-07-02):
国外的月亮就是比国内好!!!

网友:
中间的轴承去掉后,一根轴上有两个径向力,刚性、强度都会下降,易磨损

网友:
国外的应该是分离式电磁离合器,他对于两端轴的高度要求底。  你的这个应该是一体式电磁力合器   价格远远高于分离式的  从功能上两者一样   从成本上也难分伯仲   从结构上你的紧促   但是如果你的电磁离合器是靠吃啮合   那么久没有过载保护功能。老外的是摩擦式。

网友(2018-11-02):
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保护主传动的马达减速机,建议还是按照德国人的方式干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图一手动自动功能互不影响,图二减速机一拆就不能用了。其它的地方,差别似乎不是很大。

恩,是这个道理,高手

网友:
以我对德日的理解,中国极少有公司有能力动德日的结构。。能抄袭得像个样子已经不大可能。能修改提高基本上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德国结构:换链轮,换链条方便。
掉链子时容易恢复。

大家都好厉害,佩服不已

网友(2019-03-20):
电机减速机直联运动件  你就等着换不完的轴承  球轴承  不受径向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工艺上考虑,原结构在制造和装配上比较容易,但论精度,目前国内加工精度也不差了,车轴方便加工,批量生 ...

改了之后,装配的工艺也提高了要求,右端的轴承受力加大,影响了寿命,感觉不如德国设计的好,不过,德国的右端的同轴度,加工和装配工艺也很高。

网友:
楼主的设备运行情况如何,期待分享

网友(2019-10-16):
我来留个言,期待楼主的后续。

网友(2024-11-30):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