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觉少了一个条件:蓝色线水平

楼主(2018-05-17):
贴吧上看到这个问题请教一下

我感觉少了一个条件:蓝色线水平
我尝试用函数没成功,用笨方法一点点改尺寸凑出来的

网友A:
用软件画一个出来,不加个条件确实是答案不唯一

网友(点评):
是的,不再加条件,有无数个解

网友B:
高中的三角函数和解方程而已,设两个变量应该就能搞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软件画一个出来,不加个条件确实是答案不唯一

麻烦指教一下方法,我没做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中的三角函数和解方程而已,设两个变量应该就能搞定吧;

用sw怎样设置两个变量?

网友:
用Solidworks草图画出来一个。可以得出84.22468886度。
有唯一解,只是不知道怎么计算的

楼主:
麻烦说一下步骤,谢谢

网友(点评):
会用SW吧?灰色的是从动尺寸,我只加了一个函数,让蓝线等于绿线长度的一半。 这样做最开始可能不是一次成功,我先把绿线设为26,然后改从动,给蓝线加方程的时候出来的数还有误差,然后我再双击尺寸,再确定

网友(点评):
这样重复几次,结果会向正确结果收敛,最后得到这个数,这时候再双击,几个尺寸都不会再变了

网友(点评):
哦,我是按照蓝色线水平设计的,我以为你原来给的条件就有。如果没给的话确实不对。

网友:
余弦函数联立方程吧

楼主:
为什么每次点确定之后数值都会变化

网友(点评):
因为我这样给定的只是一个变量,当然会随着点击而重新计算,每次向最终结果收敛,直到最后精确到小数位超出限值。这是个笨方法。

网友C:
缺少条件,解不唯一

楼主:
我之前设的函数是用的乘法,按理说和除法应该是一样的,可我没做成,你能帮忙试一下乘法吗

网友(点评):
我设计的时候试过乘法,那样的结果是发散的,最后肯定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缺少条件,解不唯一

恩,加个条件,蓝线水平

网友:
的确如此,好好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微积分解吧

网友D:
希望楼主多发一点。

楼主:
用初中学的三角函数也能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希望楼主多发一点。

网友E:
答案是一条方程式,不是一个唯一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答案是一条方程式,不是一个唯一值

加上水平条件呢

网友:
那就定死了

网友F:
楼主测猜测是对的:缺少一个蓝色线水平的条件,我做了验证如下

在软件里面将蓝色线和绿色线画出来,不同的是,绿色线要分两段画,两段共线,然后这两段与绿色线添加等长约束
图中的尺寸都是非驱动尺寸,拖动蓝色线,就会发现,绿色线也在变化,可以随意拖动,也就是说有无数个解

从图中也可以发现,草图并未完全定义,但如果添加了蓝色线的水平约束以后,整个草图就完全定义了

因此,这个水平约束是需要的

在这个情况下,就有办法用公式去解了,思路是这样的

定义40的边为a
50的边为b
60的边为c
则a,c的夹角为B
根据余弦公式求出角度B

设蓝色线长度为x,则绿色线为2x
两个小三角形边长y,z。这个不好说明,还是看图直接

则有 x/60 = y/40,求得y
z = 40-y,求得z
至此,其实只有一个变量x

再根据左下角小三角形的余弦定理求出x(角度B上面求得了,一个边长为15,剩下的两个边长都可以用x表示,就是一个一元二次方程)
再利用余弦定理求得小三角形右侧的角
后面就不用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测猜测是对的:缺少一个蓝色线水平的条件,我做了验证如下

在软件里面将蓝色线和绿色线画出来,不同 ...

厉害大神

网友:
用inventor画标注时a线段用联动尺寸标注,b线段标注直接用公式(b=a/2).a处尺寸会自动调整。

网友G:
直觉感觉初中生如果找到好的辅助线也可以做,我在初中时就用辅助线做了很多题目

网友:
好吧  看到上面有大神已经解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觉感觉初中生如果找到好的辅助线也可以做,我在初中时就用辅助线做了很多题目

厉害,余弦公式,这么多年我早就忘了。。

网友:
确实需要加一个水平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