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矩式液力偶合器工作原理,请教

楼主(2018-05-17):
如图,限矩式液力偶合器V带卧式布置,液力偶合器与V带轮一起悬挂在电机输出端,那么问题来了:它是靠啥来实现功能的?

谢谢~

网友A:
液力耦合器相当于一个柔性联轴器,靠内部的泵轮和涡轮把电机的功率和扭矩传递给与液力耦合器涡轮连接的执行机构。
左边皮带轮传动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力耦合器相当于一个柔性联轴器,靠内部的泵轮和涡轮把电机的功率和扭矩传递给与液力耦合器涡轮连接的执行 ...

但是液力耦合器与皮带轮连接,悬挂的,只有输入无输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力耦合器相当于一个柔性联轴器,靠内部的泵轮和涡轮把电机的功率和扭矩传递给与液力耦合器涡轮连接的执行 ...

左边是一个减速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液力耦合器与皮带轮连接,悬挂的,只有输入无输出啊

把整个传动过程描述清楚些。电机直连液力耦合器?电机又通过皮带驱动左边的机器?液力耦合器空套在电机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整个传动过程描述清楚些。电机直连液力耦合器?电机又通过皮带驱动左边的机器?液力耦合器空套在电机轴 ...

如图,电机连接皮带轮,皮带轮连接液力耦合器,皮带轮左边连接减速机,液力偶合器悬挂在皮带轮侧另一端未连接设备

网友B:
液力耦合器是拿来当配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图,电机连接皮带轮,皮带轮连接液力耦合器,皮带轮左边连接减速机,液力偶合器悬挂在皮带轮侧另一端未 ...

皮带轮装在电机轴上,皮带轮和液力耦合器的泵伦是如何联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力耦合器是拿来当配重的?

我查了一个厂家的资料,皮带轮式限矩液力耦合器可以这样布置,另一个设计单位也是这样给我说的,但是就是不晓得原理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带轮装在电机轴上,皮带轮和液力耦合器的泵伦是如何联接的?

它是限矩式皮带轮液力耦合器,皮带轮和液力耦合器是一体的,皮带轮端连接电机,后端不连任何设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它是限矩式皮带轮液力耦合器,皮带轮和液力耦合器是一体的,皮带轮端连接电机,后端不连任何设备

哦,明白了。以后求助,最后把图片贴出来,图片结合描述一看就能明白。

如果有实物,你仔细看看电机轴应该不是和皮带轮直接联接的,电机轴应该联接的是液力耦合器的输入轴(泵伦端),液力耦合器的输出轴(涡轮端)联接的皮带轮。

传动路线是:电机------液力耦合器------皮带轮-----减速机。用液力耦合器能实现柔性传动,防止后端执行机构的冲击载荷对电机轴和轴承的冲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明白了。以后求助,最后把图片贴出来,图片结合描述一看就能明白。

如果有实物,你仔细看看电机轴 ...

好的,万分感谢!以后注意

网友B:
这种是电机连接耦合器内轴,作为输入。耦合器外轴连接皮带轮,作为输出。

网友C:
这个机构内部应该有离合器的分离合并的动作。

网友D:
电机轴---液力耦合器----皮带轮----皮带---减速机输入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是电机连接耦合器内轴,作为输入。耦合器外轴连接皮带轮,作为输出。

正解,我也是刚刚学习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构内部应该有离合器的分离合并的动作。

11#、13#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轴---液力耦合器----皮带轮----皮带---减速机输入轴?

是的,但是输入输出在一端

网友E:
液力耦合器就是联轴器,靠液体动能传递扭矩的能够限制输出扭矩的联轴器,你这图片没看到联轴器后面连了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构内部应该有离合器的分离合并的动作。

没有离合器分离合并的,也就是没有机械部件的分离与结合,内部依靠液力传递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液力耦合器就是联轴器,靠液体动能传递扭矩的能够限制输出扭矩的联轴器,你这图片没看到联轴器后面连了什么 ...

联轴器后面连的是减速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机轴---液力耦合器----皮带轮----皮带---减速机输入轴?

电机轴连接的是液力偶合器的泵轮,通过液力偶合器的泵轮把液力能量传递给液力偶合器的涡轮,液力偶合器的涡轮与液力偶合器的输出轴相连,皮带轮是安装在液力偶合器的输出轴上,然后皮带轮通过皮带把动力传递给减速机。
所以,传动路线是:电机……液力偶合器……皮带轮……减速机。液力偶合器是一种柔性传递,用于冲击载荷比较大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