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淬火会不会变形

楼主(2018-05-17):
45钢整体淬火会不会变形很大,钢件尺寸大概300*150*33

网友:
变形是肯定的,看你零件什么用途、什么要求了。

楼主:
一般变形量有多少,零件要求不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变形量有多少,零件要求不高!

很难评估最好自己做一个就知道了

网友A:
会缩小,2mm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缩小,2mm内

2mm太夸张了吧

网友:
肯定会变形,变形形态要看零件的形状,如实心轴,有孔零件、薄壁件等。

网友:
肯定会变形,由于应力关系,会变成弯弓形

网友:
看这个是干什么用了,记得以前我们要做一个裁切铜片的模具,要用45#淬火。这个零件是跟另外一个底座用螺丝连接在一起的,淬火前老板也没跟我讲需要分开再拿去淬火,我直接一股脑给了热处理厂家,结果拿回来要进行下道工序磨削的时候傻了,俩零件根本就拆不开。而且螺丝也变得异常的硬,钻头都打不动。没办法,被老板骂了一顿。我那时候是个学徒啥都不懂,老板叫干啥我就干啥完了。当时我才知道淬火变形量其实很大的,零件已经翘曲的不成样子了。感觉中心内凹,边沿外凸,反正已经成扭曲状了。其实现在想起来,也很庆幸,经过这件事使我意识到做事之前需要多问问别人,还需要做哪些工作,以及产生的后果。这件零件砸到我手上,也算是一个记忆深刻教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