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压机出力杆有办法加恒定阻尼吗?

楼主(2018-05-17):
想给伺服压机出力杆加一个恒定的阻尼,出力杆受阻尼伸缩行程50mm以内,但是阻尼要恒定,否则会影响压机本身压力的读取。不知道打大神门有没有好的办法。
我现在想到两种方法:
1.用恒力弹簧--担心阻尼不稳定。
2.把气缸当做气弹簧装上去---担心气缸输出力的精度底。
大神们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A:
想帮你,但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帮你,但没看懂。

就是在压机出力杆上加一个恒定并且稳定的阻尼。

网友A:
什么压机?一般加“”稳定的阻尼“”的方法很多:加配重,加摩擦,加阻尼器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压机?一般加“”稳定的阻尼“”的方法很多:加配重,加摩擦,加阻尼器等。

对,忘了可以加配重了,谢谢你。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忘了可以加配重了,谢谢你。

阻尼器和摩擦应该不稳定

网友:
对你有帮助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