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割清单属性可以分配置吗

楼主(2018-05-17):
各位大大:
       今天遇到一个问题,需要向大家请教一下,希望各位大大不吝赐教。
       在结构件中因为打孔的位置有不同,所以需要多配置,但是问题来了,切割清单属性是不分配置的,我的版本是2017,不知道大家遇到这种情况是如何处理的,还是我对切割清单属性的理解不够全面?多谢大家帮忙!!!

补充内容 (2018-5-17 11:26):
      感谢各位的回复,不过大家没有弄清楚我的问题所在,有孔或者其它特征的焊件我会单独出图,所以我会在切割清单属性中填上各个焊件的属性,比如:代号,名称,重量等,以便于出图时BOm表的识别,现在问题是同...

网友:
你打孔要多配置,直接在异形孔草图尺寸标注那里选此配置就可以了.但是你怎么又说到切割清单了,切割清单一般开料用的,所以孔打到哪里,开料都是一样的规格。

网友:
如果不是用异形孔命令,用拉伸切除也是一样的,只要在尺寸标注的时候选此配置(注意:不同的配置标注的尺寸是不同的),这样子就可以多配置打孔了。

网友:
更新切割清单,有独立特征的焊件会单独列出的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不过大家没有弄清楚我的问题所在,有孔或者其它特征的焊件我会单独出图,所以我会在切割清单属性中填上各个焊件的属性,比如:代号,名称,重量等,以便于出图时BOm表的识别,现在问题是同一个焊件的属性无法在不同配置中(不同配置中的同一个焊件是有区别的,比如,一个打孔,一个不打孔)进行区分。谢谢大家!!

网友:
这样做识别不了的

网友:
只能用多种的配置了,Bom表才能识别,所以还是老老实实做完全部配置吧。

网友A:
我去,你问的到底是BOM表还是切割清单表,你要知道这两个是不同的,不过一样的,切割清单表也是识别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你问的到底是BOM表还是切割清单表,你要知道这两个是不同的,不过一样的,切割清单表也是识别不了。

切割清单属性中录入值之后,不管是BOM表切割清单表都能用得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切割清单属性中录入值之后,不管是BOM表切割清单表都能用得到

BOM表得到的是零件的属性,切割清单表得到的是你切割清单中输入的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M表得到的是零件的属性,切割清单表得到的是你切割清单中输入的属性。

当你出材料明细表时,可以选择类型为缩进,这样你的多实体零件中的结构件的属性都可以显示在你的BOM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你出材料明细表时,可以选择类型为缩进,这样你的多实体零件中的结构件的属性都可以显示在你的BOM中了
 ...

对的,但是那个多配置的切割清单还是做不到。

网友B:
这个是可以在零部件清单里面设置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可以在零部件清单里面设置完成。

请问您是指的什么?零件清单?可以详细说一下吗?多谢!!

网友C(2019-05-27):
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楼主(2020-12-15):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不好意思,这个网站好长时间没有上来了,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之前有这个问题的情况,是因为我比较喜欢利用多实体进行建模,随着时间长了之后发现多实体建模的一些局限性后,比如多实体出图比较烦,多实体中的单体实体的借用不易,工程图打开缓慢等各方面原因.现在已经渐渐的不再用多实体建模了,改成了自上而下的装配体建模,所以这个问题已经影响比较小了.

网友:
慢慢的我已经看懵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