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离子机切割铁皮,收尾时候有些地方切不掉

楼主(2018-05-17):
在用等离子机切割铁皮时,收尾的地方不能完全切掉,导致切割出来的字取不下来,该如何解决,求解?

网友A:
机械社区使用指南(更新中)
http://www.cmiw.cn/thread-774270-1-1.html

网友B:
与参数设定有关啊,试着调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社区使用指南(更新中)
http://www.cmiw.cn/thread-774270-1-1.html

谢谢大神我会了。。可是我自己照的照片是JPEG格式的,上传后显示不出来是为什么??

网友(点评):
拍的照片,由于格式或者大小的原因,有时在论坛无法显示。出现这种情况,用QQ截图工具将图片打开截图保存一下,再上传截图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参数设定有关啊,试着调整一下

它不是都切不掉,一个字可能有一到两笔没有切掉,其他的都是好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个肯定是参数设定有关系

网友(点评):
收尾提前量大了,进系统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图片看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我会了。。可是我自己照的照片是JPEG格式的,上传后显示不出来是为什么??

谢谢,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D:
字的笔划没有形成封闭的图形,编程的时候把图纸再优化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字的笔划没有形成封闭的图形,编程的时候把图纸再优化一下

编程的问题吗、也就是说不是机器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编程的问题吗、也就是说不是机器的问题了

不是,平面没封闭,还有连带,一定是拿不下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