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车间改造方案讨论

楼主(2018-05-17):
现手里有一个活,印刷车间自动化改造,主要设备有自动栽铝板线,自动拉丝线,胶板印刷线,丝网印刷线,背涂丝线,滚涂丝线.现阶段是人工完成一条线的工作人工转到下一条线,目的要实现每一条线自动化切换,下图是车间布局图:

例举一个产品的工艺:铝片裁切-丝网印刷 A-拉丝1-拉丝2-拉丝3-滚涂印刷 1-滚涂印刷 2-丝网印刷 E-丝网印刷 F-滚涂印刷,这是一类产品的工序,有很多工序不一样,要实现灵活切换,产品样图如下:

楼主:
这是我做的一个初步布局,利用AGV小车进行物料转接

网友:
需要把车间人工干活的过程拍成视频才可以想办法;而且这种方案不是说声帮忙就能帮的,因为没有人赚了设计费来这里让大侠们帮忙花的。

网友(点评):
不需要大家做什么方案出来,只是一起学习下应该怎么去做,以后遇到类似的也可以有个参照

网友(点评):
像这种车间改造我觉得不要想着现有人是怎么工作的,应该从宏观上怎么实现智能化生产,如果局限与现有的方式很难改出来

网友(点评):
方案的定义就是某某事咋样去做。

网友(点评):
观察:对于同一个事物,不同人观察点都不一样。比如:走过来一个姑娘,有的人看胸,有的人看腰......

网友(点评):
印刷生产线基本都是人工把产品拿起放到印刷机上印刷好然后再拿下去干燥,这个过程真没什么看的

网友:
柔性自动生产,需要根据产品的特性先选用通用型的加工设备,再把工装夹具设计成快速切换的模式,最后要考虑产品的生产工艺流程,既工程A表,来布局各个生产单元。不知道楼主的生产工艺流程是什么样的,能否贴图出来,再帮你设计布局。

网友(点评):
流程上面有的啊,而且流程顺序需要经常变动的

网友:
一定要走这么远的路吗。
起点和终点的位置能不能修改。
走 之 字形,首尾衔接,不需要什么AGV

网友(点评):
每条丝线的单品周期比较大的,比如说裁切一个10秒,到拉丝可能20秒了,单品连接根本没法做,还有生产工艺小问题多,时不时有条线要停一下

网友(点评):
线体前端添加缓存工位,用来协调节拍问题,可以吗

网友(点评):
这个是可以,但是每条线都要能互通,比如说裁切后有的直接印刷了,有的又要先拉丝,这个首尾怎么接呢

网友(点评):
这个就是不同产品兼容性和柔性切换的问题了,要想搞定,必须呆在现场一段时间,深刻理解工艺,再用自动化完成,核心是理解工艺。 这我就没法回答了。。不好意思

网友A:
这可是一个大活,你要找专门干自动化的公司方案都要出几天,在论坛里范范的回复可能帮助不大,楼主能不能拿出某一个具体的点大家来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可是一个大活,你要找专门干自动化的公司方案都要出几天,在论坛里范范的回复可能帮助不大,楼主能不能拿 ...

主要是通过什么方法来实现各条线切换,之前有想过输送线,但是感觉多线相互切换很麻烦

网友(点评):
输送线我认为是比较可靠和廉价的。AGV当然可以做,六轴机器人等也可以做,就看这个线定位了。

网友(点评):
问题是不像传统模式只要和一条线对接,这些工艺根据产品不同要打乱重排的那输送线怎么重排

网友:
线与线之间通过桁架机械手自动抓取,落料,前后线可以通过传送带传料

网友(点评):
我这里有四条线,有可能同时线1传到线4,线4传到线3或线2,线2又要传到线3.换个产品顺序又打乱,传送带怎么布?

网友B:
AGV小车配合机械手会不会有问题,

我觉得这种不固定产品的生产线放3-4个物料员,把料送到固定位置,然后每一条先单独设计机械手取放料即可,

网友:
一定要走这么远的路吗。
起点和终点的位置能不能修改。
走 之 字形,首尾衔接,不需要什么AGV  这个我赞成。。。
调整 生产线   方向

网友(点评):
都写明各线工序都要相互切换,这个点怎么做首尾?

网友C:
如果不同工序节拍不一致,那就要凑节拍了,节拍慢的工序,多设置数量
这样才能达到最大节拍
使用AGV,楼主考虑过充电吗?而且,AGV的速度也没法达到很快,这样楼主就得计算一共需要使用多少AGV了
这样一来,成本就高了
自动化产线,都不是小单子,随便一个看着高大上点的应用,就能把成本拉高很大一截

网友D:
AGV 小车就不适合做这种自动化搬运的中间环节,楼主你太天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同工序节拍不一致,那就要凑节拍了,节拍慢的工序,多设置数量
这样才能达到最大节拍
使用AGV,楼 ...

现在冲电可以冲15分钟用4小时,节拍是没办法调的,AGV现在速度可以走1米/S

楼主:
引用 网友D:
AGV 小车就不适合做这种自动化搬运的中间环节,楼主你太天真了

现在很多案例都是可以这样的吧,你很懂AGV?为什么不适合呢,请说理由

楼主:
引用 网友B:
AGV小车配合机械手会不会有问题,

我觉得这种不固定产品的生产线放3-4个物料员,把料送到固定位置,然后 ...

现在单线下料有机械手了,但是自动化程度还是不高的,上面的意思是整个车间能自动化流动起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冲电可以冲15分钟用4小时,节拍是没办法调的,AGV现在速度可以走1米/S

那你要算好了, 这15分钟的充电时间,需要多少AGV来替换说实话,AGV看着很高大上,但在国内生产自动化车间里面,我还没见到有人这么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要算好了, 这15分钟的充电时间,需要多少AGV来替换说实话,AGV看着很高大上,但在国内生产自动化车 ...

充电可以中午休息时间冲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可以中午休息时间冲吧,

你说的是离线充电,就是工作四个小时或者八个小时充一次电。楼上说的是在线充电,是在规划的路线中就包含了充电这一步骤。所以根据实际工作情况选的。当然在线充电的会贵很多,一套系统超过十五万。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可以中午休息时间冲吧,

自动化生产工厂,还有中午休息时间?

网友E:
楼主,我也做过类似的考虑,首先需要的是深刻理解加工流程和工艺,其次看看有那些工序是本来就可以合并的,做任何自动化之前,应该先将工序合并到最小,然后开始利用人进行有效的管理,机器只是人管理思路的体现,如果没有前期的积累,马上靠机器或者让不熟悉你们工厂的人提自动化方案很可能走很大的弯路还未必可以实现,这就是我接触了几家自动化方案和知名机器人供应商后的感觉,很多自动化公司很可能也是达到实现而不是最优的实现,因为三两下很难深入了解你的工序,另外很多设备在进步,比如AGV小车,以前需要重新布局工厂,现在已经有wifi控制的,所以我建议楼主可以一边自己构思,一边关注最新的技术,同时在某一道有困难的时候拿出来让大家给点意见,这样比较有针对性

网友:
行星减速机 伺服电动缸  产品资料了解一下  13812900792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也做过类似的考虑,首先需要的是深刻理解加工流程和工艺,其次看看有那些工序是本来就可以合并的, ...

你说的有理,所以前期技术要求一直要考虑清楚,然后一步步做起来,我现在整体布局是这样的,如果做的话也会从两条线对接先做起来看效果,一步步来

网友(2018-10-12):
纸产品的会不太好做,受很多因素影响,如温度,湿度,且容易刮坏花,会卷料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