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等距 矩形线性阵列,坐等高手

楼主(2018-05-17):
画一个孔,然后沿矩形一步完成阵列。谢谢

补充内容 (2018-5-18 08:27):
简单说把矩形(包括正方形)的四条边求和,看成一条直线,然后等距阵列

网友:
一步能行?坐等高手

网友:
ACAD有此功能!

网友:
不用高手,有这个功能,低手就能完成。

网友(点评):
知道请拿出具体解决办法,切忌刷大侠

网友A:
问题是有这功能吗?难道是我的版本太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有这功能吗?难道是我的版本太低了

參考

网友(点评):
间接的方式会的,显然不是楼主所问,这是软件基本功能性问题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所有软件都有阵列功能,还是没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点评):
把裡面不要得設為"幾何建構線"就不拉伸了.

网友(点评):
不然就要用副本點掉,會比較累!

网友(点评):
简单说把矩形(包括正方形),的四条边看成一条直线,然后等距阵列

网友:
你直接阵列然后把里面的孔都删掉也是可以的。

网友C:
多点几下阵列又不会怀孕,研究这个没啥意义吧?

网友(点评):
为的是后期的改图及调用,画多了你就会觉得很浪费时间,而且文件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參考

+1

还有个好处就是可以急速装标准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点几下阵列又不会怀孕,研究这个没啥意义吧?

一样的图形,一样大的文件。

网友:
试试填充阵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