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O 2.0 更改零件号

楼主(2018-05-17):
大侠们 怎么把零件号中 改成KZ0201.11-01 就是前边那个横杠改成点。点属性改的话一下子就都改了。从1-8 都会改成一样的。

@Easn

网友A:
把KZ0201.11-01这个零件打开, 工具栏里点开参数,会出现一个表格,在值里面把KZ0201.11-01修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KZ0201.11-01这个零件打开, 工具栏里点开参数,会出现一个表格,在值里面把KZ0201.11-01修改就可以了,

谢谢 您 , 时这个把? 可是不管用啊。。。是不是名称的那个编号不对啊?

网友(点评):
是的,如果不管用,参数值与表格对应的关系你没有设定好, 一般在图框就是设定好的,调出来就是与零件匹配的。 如果临时你就在表格里硬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