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重平台设计求助

楼主(2018-05-17):
各位大师,我想做一个3米*3米的承重平台,额定载荷5吨 ,可起升高度7米,可转场,可重复利用,使用简单方便。这种东西能够实现吗?望各位大师指点迷津!!

网友A:
能实现,主要是成本。

网友B:
不知道你想搞成那样的?有点类似叉车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实现,主要是成本。

现在关键是两个问题,一、稳定性。这个载荷,再加上这个高度,好多人都说稳定性不好实现,晃动是避免不了的。二、转场问题。3*3平台太大不好转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想搞成那样的?有点类似叉车那样?

不局限于形式,只要能够实现平台的构成,因为要在上面进行一些工作,所以稳定性很重要啊!

网友:
小的升降平台,现场组成大平台

网友C:
载荷比较大,起升高度7米相当于2层楼高,稳定性和安全性是个问题。用多节油缸实现?比如起重汽车的起重臂用的多节伸出的油缸。

转场看你跑多远的路?

网友D:
可以考虑一下剪叉升降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载荷比较大,起升高度7米相当于2层楼高,稳定性和安全性是个问题。用多节油缸实现?比如起重汽车的起重臂用 ...

使用起重臂的话,单杠的估计实现不了,多缸的同步性容易实现吗?转场的话距离不固定,但是不会太近,项目的位置比较分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考虑一下剪叉升降机构

剪叉升降机构能有这么大载荷吗?我看网上都是1吨以下的,而且起升高度7米,稳定性也达不到吧?在上面工作的话,晃动会不会太厉害。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使用起重臂的话,单杠的估计实现不了,多缸的同步性容易实现吗?转场的话距离不固定,但是不会太近,项目 ...

3.0*3.0米见方,单缸肯定不行,液缸的同步可以通过控制系统来实现,这个不难。

网友E:
这样的场合我目前想到最可靠的就是液压举升了,看过一档科技节目,现在高楼建设就是整体模架举升的,哪个载荷,哪个稳定性,哪个安全,我想不能开玩笑。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3.0米见方,单缸肯定不行,液缸的同步可以通过控制系统来实现,这个不难。

回复好快,谢谢啊!
还有一个问题,3米见方的转场运输也很麻烦,超宽。您能帮忙画个简略示意图就更好了!笔画就行!呵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好快,谢谢啊!
还有一个问题,3米见方的转场运输也很麻烦,超宽。您能帮忙画个简略示意图就更好了 ...

转场时,移动转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场时,移动转多远?

这个不确定,根据项目所在位置而定,没有具体的距离,不过应该不会太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场合我目前想到最可靠的就是液压举升了,看过一档科技节目,现在高楼建设就是整体模架举升的,哪个载 ...

这个方法应该能实现!但是要考虑的方面比较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不确定,根据项目所在位置而定,没有具体的距离,不过应该不会太近!

明白了。也就是说不是厂内的近距离转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白了。也就是说不是厂内的近距离转场。

对的,这是跟着项目走的!

网友F:
你这尺寸和载重,且要转场,完全就是一辆特种车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尺寸和载重,且要转场,完全就是一辆特种车辆了

嗯 差不多 但是要是特种车辆又太麻烦了,有简单一点实现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