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件强度比较

楼主(2018-05-17):
请问各位大侠,同样的材料,例如A3,我用线割和折弯做出来的工件,哪个强度更强(同样外力作用下直角边更不容易变形)?

网友A:
有的材料折个直角直接就断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材料折个直角直接就断了吧

以A3为例呢

网友:
那也要看力作用的位置,方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刚度差别不大(受同样力,变形量基本一致,因为截面一致,加工工艺改变不了弹性模量),单论强度感觉折弯会高一点,因为折弯后存在冷做硬化,但强度提高多少不知道,A3钢的话设计计算的时候就算折弯了许用应力还是取235MPA保险。个人理解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
线切割做的直角边存在着应力集中的现象,还是带点圆弧过度会好一点,力分散些,轻易不会断裂

网友B:
楼主的问题其实很不专业
当然我的分析也不专业

网友(点评):
回答的妙

网友:
一般这个结构薄的话钣金就好了,厚的话一般也用焊接件不会线割。
而且这个L结构需要受力的话还会加个加强筋,加了加强筋,厚度一样,感觉强度应该差不多。
单纯拿这个L结构去受力是不合理的。

网友(点评):
明白人,不过咱们姑且认为楼主是看那个角线割和折弯的区别。

网友(点评):
因为用上线割了,所以可以形状做的跟折弯一样,如此一来,折弯的冷作硬化,晶体结构发生变化,强度强于线割,这样解释不知道楼主是否满意。至于线割的所谓表面“淬火”,此处不做研究,稍许耐磨

网友:
折弯的更好,顺便说下,我感觉这种小东东用线切割浪费

网友:
其实不用计算,薄的就是折弯,厚的就焊接,零件大的就加个筋,再不济也可以直接用铣床或者刨床之类的,实在没办法的才上线切割,毕竟价钱差出好多。

网友(点评):
人家是讨论如果这样,强度哪个好,大侠一上来就实战了,都是有经验的人啊

网友:
10#楼上正解,折弯还要考虑设备能不能折,厚度超过5mm折弯是比较困难的,超过10mm普通的剪板机剪板都麻烦。折弯你还要考虑折弯系数之类的,啧啧。不过楼主实在要分析清楚那种好,可以做做力学分析。

网友:
这个不纠结。理论上来说,强度差别不大。一个R角拉伸,一个应力集中,你要分析的无外乎就是这两个地方的受力情况。薄板强度足够,厚板最终都要加拉筋!实际经验来说,如果要求高,也是焊后局部加工。只有傻子才去线切割。个人觉得不管讨论什么问题,都要结合实际。工艺是个好东西。多补补,多学学报价!就像一群研究生在讨论为什么雨点砸不死人一样……人活着,意义很重要!

网友:
哪个强度更强?按工艺有上面讨论的各种各样的结果。
(同样外力作用下直角边更不容易变形)?刚性问题则结果简单了

网友:
折弯会稍微搞一点   但是在计算的时候还是以235Mpa为屈服点

网友:
线切割的直角那个地方存在应力奇异点,产生的应力会比折弯的大

网友:
线割直角处应力集中,容易断裂。
钢板折弯要好点

网友:
个人觉得线切割的不容易变形,但是变形容易断,折弯的韧性好,但是抗变形能力没线切割高

网友:
哪有这样加工的,那多余的材料怎么办,一般都是折弯或焊接,一般焊接的强度肯定不如折弯的

网友:
有R角的零件强度高,因为尖角存在应力集中的现在,结构的破坏都是从尖角位置开始的。

网友:
R∠    必须牛逼一些

网友:
钢板有可能不是各向同性,钣金是通过变形得到的形状,你只说了同样外力你没有定义零件的尺寸,力的大小作用点方向与约束,有可能无法比较

网友:
工况如何?

网友:
一定要说哪个会好些,我觉得折弯的好些,应力分散了点,折弯也多了点硬化处理。

网友:
直角处容易产生应力集中现象,不推荐连接处用直角.一般来说,薄的折弯,厚的焊接

网友:
折弯强度大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问题其实很不专业
当然我的分析也不专业

我是理论上面的疑惑,不专业让大侠见笑了。我想问下大侠,像折弯加工,可能已经对材料内部组织产生了破坏(改变),这样直接用应力分析,结果准确性会有差吗?

网友:
个人感觉没有讨论的意义,无论从加工成本还是材料成本看折弯都远远优于线切割

网友:
如果线切割出来的,强度第一个要比第二个强; 同工况下,寿命第二个要比第一个长。

折变成形,第一个加工不出来。

网友:
第二个,倒角的存在减弱了应力的集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材料折个直角直接就断了吧

人说了 A3板

网友:
线割易断不易弯 折弯件相反

网友:
那也要看力作用的位置

网友:
上加强肋吧

网友:
线割直角处应力集中,容易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