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等静压压制轴套产品

楼主(2018-05-17):
老师,晚上好。

      通过软模(橡胶)压制轴套压坯,产品高度180,外径32,内径17.单位毫米

       材质为:粉末冶金粉料

       现在产品压制出来,上头位置总是出现凹坑,请问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啊?

网友:
粉末的流动性(填充均匀),粒度,压制时的压力大小都有可能产生缺陷。压制过程调整一些参数,看看那个因素是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

网友:
有没有照片?

网友:
建议楼主贴贴出图片,这样有针对性的去解决问题,异常往往文字表达不清楚。

楼主:
谢谢,老师们的热心解答

图1是需要压出来的产品形状,后续工序需要车床加工,大外圆有一部分有凹陷缺陷。(图2中红色圈起的凹缺陷)

请问怎么解决啊?

网友:
以前参观别人做,是会把工件先分开成上下两部分。再拼合。

网友(2018-07-09):
建议设想一下胶套在受压时材料分布,虽然等静压在压制时各向受力是均匀的,但是楼主没有给出胶套及密封塞照片,如果考虑到这些影响,浪费一些粉末可以做出合格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