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外加工难点救助

楼主(2018-05-17):
       目前我在做钣金对外加工业务,自己有激光切割。自己也是刚入行,主要业务是做船用的配电柜,启动箱,驾控台钣金外形基本都是非标,但是结构都类似,就外形不一样。遇到个问题:1,外来钣金加工怎么都没图纸的,对方就给个外形图,让我们自己画结构,我们得全部三维做好到二维展开,激光排版,折弯,冲百叶,焊接,打磨,喷塑。请问这个流程最繁琐的是画图,要专门请个画图的,耗费太多时间,图纸不出来,下面没法做。  请问同行的老师,你们做钣金做机柜都这样的流程吗,怎么才能省去画图的时间呢,或者提高画图的效率。提升企业的产量。
       同行的老师可以谈谈自己厂里的流程,不吝赐教!

网友:
机柜一般都大同小异吧?从第一步画图开始就用个关联EXCEL的参数表控制,下次直接改EXCEL,一步搞定!

网友:
我们厂零件发钣金外协也是这种方式,给个外形尺寸安装尺寸图,细节部分让钣金厂自己设计,如果他们还有困难就请他们亲自跑一趟实地测量还有制作过程也打电话沟通,一般合作个一次之后基本就知道怎么做了,只是新产品会比较麻烦,后面订单就照做就好,就算改也是小修小改

网友:
既然知道自己要做结构,那就做结构啊,我接触的很多人家只用CAD就做钣金了,然后下料折弯,也没见多费事

网友:
同意2楼的,结构都类似的话,基本就用一个图,其他数据列表系列化

网友:
没素养的壳子设计者

网友:
都这样啊,我们这边外协钣金电柜啥的,也是出个三维图,具体都是根据厂家实际情况做,也没多麻烦吧

网友:
楼主把日常工作看成难点了,楼主在指望每个用户都成为钣金专家,那还要你钣金厂干嘛?,,,

网友:
别人怎么做是别人的事,说也于事无补,最后还不是用钱来解决吗,主要就是价格合适,一个愿打一个愿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