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压胶管和拖链的问题

楼主(2018-05-18):
工作压力20MPa,拖链行程2.5米,胶管型号4SP-22-40,请问下这个工作压力穿拖链合适吗,以前没用过4层缠绕钢丝的,听说很硬,弯曲半径很大,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先定弯曲半径。

网友:
拖链不行吧,半径太小。

网友A:
这种钢管确实很硬,但是按照规定的弯管半径来选拖链应该也没问题。

网友B:
根据胶管品牌查样本,看弯曲半径的极值是多少。再根据这个值去选拖链,最后核算空间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胶管品牌查样本,看弯曲半径的极值是多少。再根据这个值去选拖链,最后核算空间尺寸。

弯曲半径接近1米,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钢管确实很硬,但是按照规定的弯管半径来选拖链应该也没问题。

而且,油缸伸出和缩回的瞬间油管有个绷直的运动,这个力量很大,拖链很容易被崩坏

网友:
楼主上图吧,看不到空间位置没法出解决方案

网友:
20MPA不需要用4层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而且,油缸伸出和缩回的瞬间油管有个绷直的运动,这个力量很大,拖链很容易被崩坏

有的拖链是金属的,你可以看一下,塑料的应该是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2018-10-04):
先确认胶管的弯曲半径,然后选择钢铝拖链,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