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荷5吨的平台,帮忙看有什么合适的方案

楼主(2018-05-18):
附件中是工作现场正视图,想做一个3米*3米,载荷5吨的平台,能够将设备通过在平台上使用滚缸什么的移动进入设备间。设备最大底面积大概在1米*2米,3吨左右重,大家帮忙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方案?谢谢大家了!

正面图

正面图

网友:
AGV,台面安装机动辊道。

网友A:
这位大侠:一个问题来来回回的问。

网友(点评):
可能没得到好的方案

网友B:
液压台上面安装滚筒线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位大侠:一个问题来来回回的问。

这位大侠,你回复的不是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位大侠:一个问题来来回回的问。

想把问题说的更清楚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压台上面安装滚筒线可以吗

也可以啊,用滚筒线好,还是轨道滑块好?

网友:
这样的设备,已经是成熟的了。百度一下,可以有很多参考的,主要是准备投资多少?使用状况详情如何?知道这些以后,才能给出:1.动力形式.2.运动方式.3.底盘结构.4.伸缩形式等等,这么大的设备,拍脑袋瞎说一个成本,可能不会少于百万,所以不是一两句话就把方案定下来了,在这你一言,我一语就想搞出使用的方案,除非这位大师是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