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带动齿轮齿条做升降运动

楼主(2018-05-18):
请大神看看结构是否可行?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网友A:
这样不是只有齿轮那块自己上下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不是只有齿轮那块自己上下动吗?

是的,舵机和齿轮连接在一起,通过微型导轨上下运动

楼主:
还有一种皮带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一种皮带轮的

你这个同步带轮结构怎么实现升降运动?

网友B:
用滚珠丝杆或者气缸也可以嘛

网友C:
导轨离得不近,有没有水平面内摆动的力,会不会造成齿轮和齿条脱离啮合?

网友:
垂直升级其工况比水平严苛,需要考虑重力加速度的作用。

网友D:
据我了解,这样的结构可行,加配重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同步带轮结构怎么实现升降运动?

舵机做动力源带动导轨上下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滚珠丝杆或者气缸也可以嘛

设备上没有气源,丝杆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导轨离得不近,有没有水平面内摆动的力,会不会造成齿轮和齿条脱离啮合?

感谢大神回复,有这个担心,所以觉得同步轮方案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据我了解,这样的结构可行,加配重更好!

谢谢大神,配重确实要考虑,后面我追加上去了,修改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