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带使用一个月左右之后变的很松

楼主(2018-05-18):
最近做一个项目,两个皮带轮大概直径90mm,中心距630mm,用两根B型三角带传动,出厂时,皮带调节的比较合适,机器使用一个月左右,皮带就变的非常松,手压两条边几乎就贴紧了,怎么回事儿呀

网友A:
橡胶材料是会老化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橡胶材料是会老化的吧

但是一个月时间不到,我看很多其他机器上面,用一两年皮带也没怎么变化呀

网友B:
传递多少功率和转速?

网友:
装个松紧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递多少功率和转速?

传递功率4.5KW左右,转速2000-3000r/min

网友:
90直径有点小了

网友:
带轮太小。重新设计

网友:
可能用了质量不好的皮带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 你不错的选择 去看下吧

网友:
你这种工况肯定是超过了它的负载,现阶段只有通过定期更换来解决了。

网友:
带轮孔可能偏心

网友:
看下皮带的材料对不对,使用环境温度是不是过高,轮子太小负载过重也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