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olidWorks绘图,电脑配置问题

楼主(2018-05-18):
现在用SolidWorks画大型装配体经常打开花半天都还没打开,时常显示内存不足,不足后很容易死机,SolidWorks是2014版的,以前电脑配置花了5左右去买的,感觉还不行,老板准备重新买台8千多的电脑,配置是上图的配置,请问这个配置拿来绘图怎样?

网友:
要能OK就怪了。

网友A:
贴上我的配置   cpu  G1840   内存8G  硬盘:120G不晓得牌子固态+2T希捷机械 没得显卡+双飞燕激光键鼠套装(40rmb)。现在用的nx10.0 sw2016,cad2007。本公司装配体最大的也就300左右的零件体。感觉还好。

网友:
这配置单看确实很高了,就看装机能否完成吧

网友:
8G内存,4G显存足矣,何必要白花钱!

网友:
硬盘换固态的,显卡去SolidWorks官网查下兼容性,内存8G一般够用了,电源建议换个好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贴上我的配置   cpu  G1840   内存8G  硬盘:120G不晓得牌子固态+2T希捷机械 没得显卡+双飞燕激光键鼠套装 ...

想问下,您整体用的是参数化设计吗。我这零件比较少,修改完零件,回到装配体,鼠标转圈一会。另外sw工作时间长了,不间断来个无响应。有时忘保存,真想吧电脑摔了。

网友(点评):
你可能用的自上而下的设计,各个尺寸都有关联的。我零件少的,直接先话的零件图把尺寸大概标注一下,然后在装配体再修改的。

网友:
电源最好450w或是500w的,这样保险,另外后期升级也有空间。另外win10的话,内存是常占用的那种,sw总提示内存不足,建议装win7。

网友:
这个配置了,不如直接买工作站,系统硬件兼容都好, 运行起来杆杆的

网友:
老板买的,前面加1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推荐thinkpadP51

24000了

网友:
16G内存 您确定有这个必要?

网友:
可以了,这样的配置你可以飞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4000了

从网上买美国代购的,便宜一半,联想很黑的。一样用,专业显卡,你会发现以前用了一个假的Solidworks

网友:
得看你的工件复杂不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