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手腕回转的电机选型问题

楼主(2018-05-18):
       毕设在做工业机器人的手腕设计,负载为15kg,输出法兰的转速为2.09rad/s,法兰半径值为100mm,用伺服电机与谐波齿轮减速器直接相连,算得回转功率是45w,这样靠谱吗?

网友A:
功率太小,最起码也得200多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太小,最起码也得200多瓦了

前辈能指导一下吗?我这样算,是有什么重大错误吗?

网友B:
一般机械手的伺服电机功率和减速机的速比,要用惯量比来选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机械手的伺服电机功率和减速机的速比,要用惯量比来选型

谢谢指点!
惯量比=负载惯量/电机惯量。而负载惯量折算到轴上(由于中间的传动过程存在减速器),通过负载自身的转动惯量/总传动比的平方,最后得到惯量比,而且惯量比在理论上最好是1:1,而在实际过程中最好在5以内。我这样分析对吗?

网友(2019-04-01):
引用 楼主:
前辈能指导一下吗?我这样算,是有什么重大错误吗?

您好,请问可以给个联系方式吗?想请教几个问题哥

网友(2019-07-22):
应该是200W就可以,计算惯量比,初步选型,再进行电机、减速机校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