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力计算公式

楼主(2018-05-18):
各位大神有木有自己验证过的弹簧力计算公式,网上查到的不怎么准确
这是我找到的计算公式:
弹簧弹力=弹簧刚度(kg/mm)*弹簧压缩量(mm)
弹簧刚度= 钢丝直径*1000÷{(弹簧中径÷钢丝直径)的3次方}÷弹簧有效圈数(总圈数-2)
直径、中径单位是mm

网友:
想问什么?
弹簧刚度的计算公式不对吧?至少应该跟弹簧材料的弹性模量有关系,还有旋绕比有关系。机械设计手册上有计算公式。

网友(点评):
好的,我找找看

网友:
在机械设计手册中有,不可能没有
力学手册中也有。这个应该更好,因为弹簧形状五花八门,要从材料力学的基本公式入手

网友:
你上面写的第一公式是对的,没问题。但弹簧刚度,每个不同型号的弹簧都不一样,一般刚度都会写在选型样本册上面这样才准确,不用自己计算这么麻烦。

网友:
绿皮22本机械设计手册,第三卷,第11章里有,这几天正好算弹簧。

网友(点评):
学的时候感觉没啥用,用的时候已经忘记了

网友:
不过大概的还是可以参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