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卷机手摇涨缩问题:涉及丝杠

楼主(2018-05-18):
       我打算用手摇结构进行涨缩,但是卷料上去之后要实现自锁不能动,我不知道滚珠丝杠在水平方向上能不能自锁,还是说像我这样直接用一个螺杆摇让它在主轴螺纹孔里面转,从而带动瓦板涨缩,还是说螺杆换成梯形丝杠,求大神解答,因为手摇结构的话,老师肯定会问你这个力要多大,我卷料是800kg的,加上摩擦系数,我觉得我现在这个用螺杆的结构要很大的力,还是说用梯形丝杠会省力一点

涨缩机构

涨缩机构

网友A:
滚珠丝杠不能自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珠丝杠不能自锁。

用梯形丝杠可以吗,我打算用手摇来带动卷料上下移动,知道要多大的力吗

网友:
如果能把图上各个部件名称示意一下 ,在把动作过程用箭头表达一下。那我们看的就会更明白。这样可以给你更好的建议。

网友B:
靠梯形丝杠自锁可以啊 ,但是摩擦传动能量损失大,比滚珠丝杠费力是肯定的了,算输入转矩的话,可以从能量守恒角度入手,考虑传动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靠梯形丝杠自锁可以啊 ,但是摩擦传动能量损失大,比滚珠丝杠费力是肯定的了,算输入转矩的话,可以从能量 ...

我看到实际产品卷料2吨以下的都可以用手摇结构,但是现在就是不知道到底人要用多少的力

网友(点评):
你是学生,这都是你刚学过的东西,理论力学中讲虚功原理的例题不就是螺旋传动的计算?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
没有用滚珠丝杆的,能用也太奢侈了,就是普通的梯形丝杆,自锁的话算算螺旋升角与摩擦系数关系不就行了。

网友:
你这是放卷不是收卷,张力一般都比较小,有一点缩径很正常。

网友:
一般手轮顺时针为锁紧。

网友:
不能用滚珠丝杠。建议用梯形丝杠或者普通丝杆。验算一下螺旋角,能自锁就行

网友:
滚珠丝杠不能自锁的,摩擦角小

网友:
考虑传动效率

网友:
手摇双头放卷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