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电接触加热装置

楼主(2018-05-18):
如题:需要一种电接触加热装置用于加热0.5的钢丝。不知道有没有做类似产品的供应商推荐下。

网友A:
热电耦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电耦可以不?

热电偶是检测温度的,谢谢。

网友:
发热管加热,热电偶感温,温控器控制

网友B:
电伴热带缠着可以加热,用温控器控制温度,我们公司加热管道里面的水就是这样加热的,能加热但是温度不是很高

网友C:
根据长度要求测电阻,再按温度、时间算下功率,再选择变压器。不知道可行么?

网友D:
请详细描述一下钢丝的性状和参数。这样便于分析。

网友E:
0.5mm的钢丝是单股还是一束?电伴热是比较合适的接触式加热,但是,依你的描述,也不知道是不是适合?电伴热和钢丝怎么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0.5mm的钢丝是单股还是一束?电伴热是比较合适的接触式加热,但是,依你的描述,也不知道是不是适合?电伴 ...

单股的,像弹簧机一样往前送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详细描述一下钢丝的性状和参数。这样便于分析。

像弹簧一样,每分钟100次每次进给20毫米,就是单股的普通0.5不锈钢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长度要求测电阻,再按温度、时间算下功率,再选择变压器。不知道可行么?

可行的,就是问下有谁做过,跟这个钢丝如何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伴热带缠着可以加热,用温控器控制温度,我们公司加热管道里面的水就是这样加热的,能加热但是温度不是很 ...

钢丝至少要红,可能温度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股的,像弹簧机一样往前送料

单股的用电伴热可能不合适,电伴热要缠在钢丝上,那就要和钢丝一起往前走。我不知道直径最细的电伴热是多少?如果能找到比你用的钢丝直径小的,可以考虑缠在钢丝上,形成一个回路加热。你在网上查查这方面的资料。
如果是单股钢丝,往前送料,还有什么其他能用的热传导方式?看看其他社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行的,就是问下有谁做过,跟这个钢丝如何连接。

本人没有做过,但感觉不是很难!是想在线加热钢丝么?

加热方式参考化纤裁棉机(仿丝棉裁剪机),接触夹具自己设计,按电焊把手改进,做成自动的。论坛高手如云,集思广益!

网友:
采用涡流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人没有做过,但感觉不是很难!是想在线加热钢丝么?

加热方式参考化纤裁棉机(仿丝棉裁剪机),接触 ...

是的,在线加热钢丝。

网友(点评):
不知道加热目的?是退火、回火?

网友(点评):
另外,感应加热,合适么?

网友(点评):
钢丝软一点方便成型。

网友:
电磁感应加热方式,做涡卷弹簧时有用到。

网友:
热电耦应该可以

网友:
涡流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