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类件焊接变形如何控制,如何提高校正效率?

楼主(2018-05-18):
目前公司有一种产品,是耐磨板,表面用等离子喷焊了一层厚度约为4mm的合金粉末,焊后变形大,如何控制变形,变形后有什么好的校正方法,可以提高效率,求高手!!!

网友A:
之前公司修过白钢材质的轴,为了防止变形,在轴的周围包裹了一圈湿抹布来降温,焊接之后的轴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形,因为后期将轴再放入设备中没有发生故障,楼主可以参考一下,用的是电焊

网友B:
耐磨板和合金粉末的材料方便告知吗,看图像是弯曲变形,可能是两种材料膨胀系数相差大,冷却的过程中产生应力,造成弯曲变形。如果可以,事先将耐磨板反向弯曲后再焊接,供您参考。

网友C:
建议采用四导柱液压机,通过油压力把它进行型面校正。

网友(点评):
我们这种复合板比较特殊,要看是哪个面变形,不是任何情况下通过压力机矫直都可行,焊层很容易压裂

网友:
板材厚度是多少?板材一般不适合采用喷焊,喷焊的温度非常高,离子速度也非常高,很容易产生变形。

变形这样大,不太好矫正。

网友D:
耐磨层堆焊,焊接应力是难免的,焊接时,将焊区周围压紧(交替压紧),焊接后通过退火工艺消除应力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耐磨层堆焊,焊接应力是难免的,焊接时,将焊区周围压紧(交替压紧),焊接后通过退火工艺消除应力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公司修过白钢材质的轴,为了防止变形,在轴的周围包裹了一圈湿抹布来降温,焊接之后的轴没有发生太大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耐磨板和合金粉末的材料方便告知吗,看图像是弯曲变形,可能是两种材料膨胀系数相差大,冷却的过程中产生应 ...

目前我们也是做的焊前反向弯曲,但是板子的规格比较多,反变形量不好给出,导致效果不是特别好

网友(点评):
正解。 反变形量可以试验一下获取数据。也可以根据现有焊后的变形量做参考。

网友(点评):
嗯,但是数量太多,数据量确实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采用四导柱液压机,通过油压力把它进行型面校正。

有设备功能、图片等介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我们也是做的焊前反向弯曲,但是板子的规格比较多,反变形量不好给出,导致效果不是特别好

可以统计一下变形量的数据,配合计算预估,需要材料尺寸,膨胀系数,焊接温度等参数

网友:
有兴趣了解下我们的柔性焊接工装吗。比较热处理那些都是焊后的矫正不确定因素过多,能矫正多少也不清楚。冷焊,断焊,反变形说实话技术要求会不会非常高难以实现,那不如了解下刚性固定上夹具。有兴趣您可以留个号码给我,或者联系我 13622986342 彭。微信同行。

网友(点评):
我们工装不但可以提高焊接效率,保障焊接精度,柔性多变的功能也能给你们产品提供产品多样性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