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毫米Q235钢板上面加工条孔

楼主(2018-05-18):
        我想问下大家 10毫米 Q235钢板上面加工条孔8*25最适合的加工方法是什么(板子2000*1500mm)现在我看到很多都是用冲床冲的,还有个问题就是在0.6mm-2mm的冷轧板上冲圆孔,开孔率百分之20-48左右.孔要铺满钢板表面(例如1800*1000mm的板)有没有高效稳定的打孔方式。

        现在感觉冲压的话太慢了 ,冲针一断不及时调整的话整张产品就报废了。小弟眼界很窄,很少能见识到先进的生产技术,加之有扩大生产的需求所以需要各路大神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谢谢大家

网友:
冲床,水刀,激光都可以,但是冲床可以多个孔同时冲,你还嫌慢,那水刀跟激光就更不行了

网友:
加工重复孔冲压应该是最快的。
楼主也可以了解下平板切割机,加工各种形状都很方便,不过初期投入成本相对大一些。

网友:
10mm可以冲?

网友:
冲床已经非常快了。
如果你的量真的非常大的话,那建议你可以考虑模具,一开始就把它铸造成带孔的。只是建议。

网友:
市面上有卖现成的……也可以直接定制

网友:
1公分厚,冲孔比较费劲,孔密度大不适合。

网友:
10毫米的板子确实是可以冲床冲压的 至于说的那个薄板冷轧板 可以用数控冲床 冲头一排的那种 一次冲压一排孔就能快不少

网友:
冲床冲。可以一排冲头,隔排冲。坏了冲头,就补冲一下。看不出为啥会报废。
假如很薄板。可以用圆辊子压制,像个转动狼牙棒,见过单个辊子的,也有对滚的。

网友:
数控冲床、数控火焰切割机。单件加工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快

网友:
铣孔,!这么厚的孔冲不了,线切不实际,火切表面太差,激光还可以,但建议铣孔

网友(点评):
如果批量的话,铸造最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