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丝杆与普通螺杆

楼主(2018-05-18):
目前想通过液压装置驱动梯形丝杠或普通螺杆旋转,使丝杆或螺杆上螺母压紧密封腔盖板,为保证压紧密封效果,已知所需的压紧力,求液压装置需要提供的驱动力矩大小。考虑用梯形螺杆或普通螺杆来实现,可计算过程中发现两者计算结果出入比较大,想请教下计算是否有误,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种出入。
梯形丝杆计算:推力P=2πηT/L
η:丝杆传动效率,大约为0.9~0.95
T:转矩
L:丝杆导程

普通螺杆:T≈.2Fd T:驱动力矩    F:轴向力(预紧力) D:螺栓直径

所需轴向力70000N,现在假设梯形丝杆选公称直径32,螺距3的单头丝杆,T计算约为50NM,螺杆选M32*3.0(非标),计算结果是448NM
计算结果两者差将近十倍,按道理两者都是丝杆,为什么会差这么多,是轴向推力不能理解成紧固时的预紧力么?

网友A:
7吨的你选32的丝杠?

网友B:
梯形丝杆的有效直径更大。而且滚珠丝杆实际上是小滚珠在受力。

网友C:
第一个公式是基本适用的,但这效率太离谱。
第二个不是用在这儿的,其中的概念不对应。
以前见过讨论过这类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7吨的你选32的丝杠?

一开始想的是用普通螺栓拧紧提供一个预紧力,达到压紧密封的作用,查了螺栓标准扭矩及预紧力速查表,M30螺栓预紧力449000N。所以就选了个相似的梯形丝杠32,查了THK产品目录,能承受的静态载荷很小,只有54200N,远小于螺栓可承受的预紧力,所以还有个问题,为什么梯形丝杆的承载能力这么小,按道理应该比普通螺栓强度大吧
螺栓标准扭矩及预紧力速查表:wenku.baidu.com/不能附链接view/aad ... 93daef5ef713a5.html
THK产录:wenku.baidu.com/不能附链接view/745 ... 87.html?from=search

楼主:
引用 网友B:
梯形丝杆的有效直径更大。而且滚珠丝杆实际上是小滚珠在受力。

不是滚珠丝杆,是梯形丝杆和普通螺杆,齿形一个梯形,一个三角,按理是一个传动原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公式是基本适用的,但这效率太离谱。
第二个不是用在这儿的,其中的概念不对应。
以前见过讨论过这 ...

第一个计算公式是参考THK样本的,效率选的最低的h ttps 不能附链接wenku.baidu.com/不能附链接view/803 ... 60.html?from=search,第二个公式不是计算螺栓紧固扭矩与轴向力的关系的么?
我现在使用场合是液压带动螺杆或丝杆压紧盖板,确保密封,有时又要松开,应该用哪个公式呢,另外这两个公式对应的使用条件是什么啊?感谢回答

网友(点评):
第二个公式不对啊

网友(点评):
百度的: 螺纹传动的机械效率与螺纹表面质量、摩擦副材料、润滑状态、轴端支承形式、螺纹参数等有关。如果只是估算,大概按30%。那么推力F=(2*3.14*T*0.3)/s T:扭矩(N.m) s:螺纹导程 机械手册上给的效率是0.3-

网友C:
引用 楼主:
第一个计算公式是参考THK样本的,效率选的最低的h ttps 不能附链接wenku.baidu.com/不能附链接view/803 . ...

第一个大致可用。THK的效率应低于0.7.你看到的可能是THK的错误或你把滚珠的看成了T型的。
第二个是预紧力公式,且其中的常数是K,不是2,K是有很多因素决定的。如是2的话那就是特定参数和单位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大致可用。THK的效率应低于0.7.你看到的可能是THK的错误或你把滚珠的看成了T型的。
第二个是预紧 ...

第一个公式见图片,我上面说的计算结果是用的效率0.67这个数值,第二个公式输入有误,应该是T=0.2*F*D。因为我现在使用的场合是压紧顶实物体,两当于把两个物体连接,不是传动推着物体前进,不是应该用预紧力的公式么

网友D:
第一个公式应该是没错的,,第二个应该是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个公式应该是没错的,,第二个应该是有问题的

看了论坛两个帖子,都提到了这个公式,T=0.2*F*D
螺栓拧紧力矩和轴向力的关系
http://www.cmiw.cn/thread-366409-1-1.html

螺栓轴向压紧力与扭矩的换算关系
http://www.cmiw.cn/thread-372422-1-1.html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了论坛两个帖子,都提到了这个公式,T=0.2*F*D
螺栓拧紧力矩和轴向力的关系
http://www.cmiw.cn/thre ...

对,你没看仔细。完全不同的场合。一个指的是丝杆传动的推力场合,适用与你。
一个是螺栓连接的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你没看仔细。完全不同的场合。一个指的是丝杆传动的推力场合,适用与你。
一个是螺栓连接的场合

对这个工况还是有疑惑,如图,现有设备是通过螺栓将固定板和盖板连接,不用时拆除,类似于法兰,这时应该是用预紧力的计算公式(T=K*F*D)?现在利用液压正反转,实现这样的紧固和脱离,丝杆正反转一样,所以推力也可以理解成拉力,这时用第一个丝杆推力公式?按道理两者都是通过扭矩来提供一个轴向力,为什么会差那么多

网友:
哦,还是那句话,场合不同,再加句话,结构不同。预紧力计算中,一般预紧力只占扭矩的10%,其余都是摩擦面上用去了。你的就是第一种丝杆工况啊。只是机械设计都是很大略的,关键是效率的选取,建议选0.5左右。还有液压驱动余量要选大点,2倍以上,以覆盖恶劣情况。
还有最后设计如像你那示意图,那可惨了,偏心受力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