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图 形位公差探讨

楼主(2018-05-18):
今天出一个偏心轮的图,在给偏心轮形位公差的时候想了下,该怎么给是最合适的?现在拿出来跟大家探讨一下~~给点意见

网友A:
±0.01!!!!!!!这是线切割么

网友(点评):
你家线切割有这么准吗 肯定是插键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0.01!!!!!!!这是线切割么

外圆车,内孔用线割。不过我问过那给我工件的师傅了,不需要那么高要求,我把公差放大到正负3个丝了

网友:
偏心内孔也可以车削的,但是偏心公差是需要夹具来保证的

网友:
φ45要靠工装保证。需要特别约束的应该是φ45的中心轴与键槽的理论中心面的关系,理论上二者应该是“重合”的,实际上会有偏差。

网友:
借楼问下这样的偏心尺寸怎么测量啊,比如楼主的这个零件偏心5MM±0.03怎么测量出来咧。

网友(点评):
这是个内切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01!!!!!!!这是线切割么

慢走丝真的没压力。只是为这鸟东西要这成本吗

网友(点评):
慢走丝做一个这个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慢走丝真的没压力。只是为这鸟东西要这成本吗

这个要看工件的作用了,偏心距关系到行程